[其他] 这段程序代码怎么有敏感词? 二姨进入月经期?

楼主(2023-03-09):
只能贴图

你知道的太多了
应该直接用代码的方式插入

网友A:
估计乘法那个符号本身就是敏感字符吧,打一下**

网友A:
居然不是

网友B:
放到插入代码里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到插入代码里也不行吗?

这里面也有敏感词。 不允许发文本格式

网友:
void multyl6_proc(void)
{
uint8_t i=0,carry =0;
for( i=0;i<MAXIUM_OUTPUT_DIGI;i++)
dec_string[i] *= 16;
}
for ( i=0;i<MAXIUM_OUTPUT_DIGI;i++)
{
carry = dec_string[i]/10;
dec_string[i] = dec_string[i]%10;
dec_string[i+l] += carry;
}
}

网友:
void multyl6_proc(void)
{
        uint8_t i=0,carry =0;
        for( i=0;i<MAXIUM_OUTPUT_DIGI;i++)
        {
                dec_string[i] *= 16;
        }
        for ( i=0;i<MAXIUM_OUTPUT_DIGI;i++)
        {
                carry = dec_string[i]/10;
                dec_string[i] = dec_string[i]%10;
                dec_string[i+l] += carry;
        }
}

网友:
void multyl6_proc(void)
{
        uint8_t i=0,carry =0;
        for( i=0;i<MAXIUM_OUTPUT_DIGI;i++)
        {
                dec_string[i] *= 16;
        }
        for ( i=0;i<MAXIUM_OUTPUT_DIGI;i++)
        {
                carry = dec_string[i]/10;
                dec_string[i] = dec_string[i]%10;
                dec_string[i+l] += carry;
        }
}

xch
果然好了。上午还不允许

楼主:
void multyl6_proc(void)

{

        uint8_t i=0,carry =0;

        for( i=0;i<MAXIUM_OUTPUT_DIGI;i++)

        {

                dec_string *= 16;

        }

        for ( i=0;i<MAXIUM_OUTPUT_DIGI;i++)

        {

                carry = dec_string/10;

                dec_string = dec_string%10;

                dec_string[i+l] += carry;

        }

}

楼主:
找到敏感位置:
就一句话,为啥敏感?!!!!!!!!!!!!!!!!!!!!!!

网友C:
感觉最近论坛不太稳,随便发一句都要审核。。。

网友D:
ty后面加个1就不行了。
输入ty,搜狗输入法第一个是 "统一",而不是我最常用的 "同意"。

网友E:
一直都在特殊时期

网友D:
@xch @keer_zu

只发图,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