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HIDA三河博电科技 模块电源的安装与维护

楼主:
BOSHIDA三河博电科技 模块电源的安装与维护

由于各生产的模块电源的类别、系列、规格品种难以数计,故其功能特性和物理特性不尽相同,因此在安装、使用与维护方面亦各有不同,但应在以下几方面引起注意。
(1)打开包装后,应仔细核对各接线端子标识是否与随机所带的说明书相符。

(2)作为安装的第一步,必须将模块电源的金属外壳可靠接地,以确保安全,但不可误将外壳接在零线上。

(3)在安装完毕通电之前,应再次检查和核对各接线端子上的连线,确保输入和输出、交流和直流、单相和多相、正极和负极、电压值和电流值等正确无误,杜绝接反、接错现象的发生。

(4)对于大功率电源,一般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输出端子和“-”输出端子。实际上,它们同属于一个输出电极,只不过为了使用户接线方便,它们内部是并接在一起。

(5)模块电源不允许长期处于满负荷工作状态。线性电源的使用率,应控制在60%以内;开关电源的使用率,应控制在80%以内,否则有可能造成模块电源人为的早期失效。

(6)对于模块电源,有些可调端子(ADJ)间接有固定电阻。使用时须用户自配相应阻值的电位器,以取代该固定电阻。但要注意,当可调端子间处于开路状态时,决不允许加载。

(7)为达到充分散热效果,模块电源宜安装在空气对流较好的位置。一般要求线性电源工作电流在4A以上,或开关电源工作电流在7A以上时,应加装强制风冷。此外,在模块电源外壳上不允许放置其他物品。

(8)模块电源一般适用于以阻性为主的负载,若需要应用在以容性为主或感性为主的负载时可订做。

(9)对于高压模块电源,在使用过程及停电后10分钟之内,均不可触及高压危险区。

(10)模块电源选购原则:一般功率较大的宜选择开关电源,功率较小的选择线性电源。

(11)模块电源不可强行拆卸,强拆即坏。

注意事项

大功率模块开关电源的损耗主要有高频开关损耗、高频变压器损耗、整流损耗和线路传导损耗4部分。而在低电压大电流输出的应用场合,整流损耗和线路传导损耗占有较大的比重,输出电压越低,输出电流越大,则整流损耗和线路传导损耗占模块开关电源总损耗的比重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