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DC采样时间

楼主(2023-03-09):
单片机的ADC采样时间怎么测量

网友A:
数据手册上ADC章节会告诉你如何估算合理的采样时间

网友B:
不要开任何中断。
一个IO输出高,启动ADC,等待完成,一旦完成,IO输出低。延时20us。
重复上述过程。
示波器看这个IO高电平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开任何中断。
一个IO输出高,启动ADC,等待完成,一旦完成,IO输出低。延时20us。
重复上述过程。

我试了试你说的方法,示波器很难显示ADC开启时,电平变化样子。
还是得根据手册上说的计算,时间可以长点,保证ADC的电容充满电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试你说的方法,示波器很难显示ADC开启时,电平变化样子。
还是得根据手册上说的计算,时间可以长点 ...

我的示波器100MHz的,很容易测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示波器100MHz的,很容易测出来。

我大概用这个代码测试的,试了600MHZ的示波器,看不出来明显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