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PM32F107VC-MINI开发板测评】OLED

楼主(2023-03-09):
今天搞了一下OLED。模拟I2C时序。
PC0接SCL,PC1接SDA。
代码:
#include "main.h"
#include "oled.h"
/** @addtogroup Examples
  @{
*/

uint8_t temp;
uint8_t txBuffer[50];
uint8_t rxBuffer[10];
uint8_t cord_h,cord_l;//???????
volatile uint32_t nBytesRead = 0;
//volatile bool txThresholdEventReceived = false;
//volatile bool rxThresholdEventReceived = false;

/** @addtogroup USART_Printf
  @{
*/

/** @addtogroup USART_Printf_Variables Variables
  @{
*/

volatile uint32_t tick = 0;
uint8_t txBuf[] = "Key Value = :   \r\n";

/**@} end of group USART_Printf_Variables */
void DelayMs(uint16_t nms)
{
        uint16_t i,j;
        for(i=0;i<nms;i++)
       for(j=0;j<200;j++);
}
/** @addtogroup USART_Printf_Functions Functions
  @{
*/
//void PORT_Initialize1(void)
//{
//   /************************** GROUP 0 Initialization *************************/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   /************************** GROUP 1 Initialization *************************/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A | RCM_APB2_PERIPH_GPIOC);
//
//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Config(GPIOC, &GPIO_ConfigStruct);

//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IN_PU;
//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
//void PORT_Initialize2(void)
//{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   /************************** GROUP 1 Initialization *************************/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A  | RCM_APB2_PERIPH_GPIOC);
//
//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IN_PU;
//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Config(GPIOC, &GPIO_ConfigStruct);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i;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USART_Config_T USART_ConfigStruct;

    APM_MINI_LEDInit(LED2);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T)(RCM_APB2_PERIPH_GPIOA | RCM_APB2_PERIPH_USART1));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USART_ConfigStruct.baudRate = 115200;
    USART_ConfigStruct.hardwareFlow =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_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_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_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USART_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USART_Config(USART1, &USART_ConfigStruct);

    USART_Enable(USART1);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I2C_Init();
                OLED_Init();
   // OLED_ShowChar(0,0,'1',16);
    //OLED_ShowNum(0,2,123,3,16);
    OLED_ShowString(10,0,"21ic",16);
    OLED_ShowCHinese(10,2,0);
                OLED_ShowCHinese(26,2,1);
                OLED_ShowCHinese(42,2,2);
                OLED_ShowCHinese(58,2,3);
                OLED_ShowCHinese(74,2,4);

    while(1)
    {

                                                for(i = 0; i < sizeof(txBuf); i++)
                                                {
                                                                while(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TXBE) == RESET);
                                                                USART_TxData(USART1, txBuf[i]);
                                                }

    }
}

/*!
* @brief       Delay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Delay(void)
{
    tick = 0;

    while(tick < 500);
}

/**@} end of group USART_Printf_Functions */
/**@} end of group USART_Printf */
/**@} end of group Examples */
OLED.C程序:
#include "oled.h"

//OLED的显存
//存放格式如下.
//[0]0 1 2 3 ... 127
//[1]0 1 2 3 ... 127
//[2]0 1 2 3 ... 127
//[3]0 1 2 3 ... 127
//[4]0 1 2 3 ... 127
//[5]0 1 2 3 ... 127
//[6]0 1 2 3 ... 127
//[7]0 1 2 3 ... 127

/**
  * @brief  Write_I2C_Data 向OLED写入数据
  * @param  I2C_Data:数据
  * @retval 无
  */
/**********************************************************************************************************
*   函 数 名: AT24Cxx_WriteOneByte
*   功能说明: AT24Cxx_WriteOneByte  写一个字节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WriteOneByte1(u8 dt)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78);//器件地址+数据地址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0x40);//双字节是数据地址低位
                                                    //单字节是数据地址低位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dt);
    I2C_Wait_Ack();
    I2C_Stop();

    //delay_ms(10);
}
void WriteOneByte2(u8 dt)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78);//器件地址+数据地址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0x00);//双字节是数据地址低位
                                                    //单字节是数据地址低位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dt);
    I2C_Wait_Ack();
    I2C_Stop();

    //delay_ms(10);
}
static void Write_I2C_Data(uint8_t I2C_Data)//写数据
{
    WriteOneByte1(I2C_Data);
}

/**
  * @brief  Write_I2C_Command,向OLED写入命令
  * @param  I2C_Command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Write_I2C_Command(uint8_t I2C_Command)//写命令
{
    WriteOneByte2(I2C_Command);
}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dat,unsigned cmd)
{
        if(cmd)
                Write_I2C_Data(dat);
        else
                Write_I2C_Command(dat);
}

/********************************************
// fill_Picture
********************************************/
void fill_picture(uint8_t fill_Data)
{
        uint8_t m,n;
        for(m=0; m<8; m++)
        {
                OLED_WR_Byte(0xb0+m,0);                //page0-page1
                OLED_WR_Byte(0x00,0);                //low column start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0);                //high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n=0; n<128; n++)
                {
                        OLED_WR_Byte(fill_Data,1);
                }
        }
}

//坐标设置
void OLED_Set_Pos(uint8_t x, uint8_t y)
{
        OLED_WR_Byte(0xb0+y, 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 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 OLED_CMD);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 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 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 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 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 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 OLED_CMD);  //DISPLAY OFF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int8_t i,n;
        for(i=0; i<8; i++)
        {
                OLED_WR_Byte (0xb0+i, 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   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   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 n<128; n++)
                        OLED_WR_Byte(0, OLED_DATA);
        }
}

void OLED_ON(void)
{
        uint8_t i,n;
        for(i=0; i<8; 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 n<128; n++)
                        OLED_WR_Byte(1, OLED_DATA);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
{
        uint8_t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Max_Column-1)
        {
                x = 0;
                y = y+2;
        }
        if(Char_Size == 16)
        {
                OLED_Set_Pos(x, y);
                for(i=0; i<8; i++)
                        OLED_WR_Byte(F8X16[c*16 + i], OLED_DATA);

                OLED_Set_Pos(x, y+1);
                for(i=0; i<8; i++)
                        OLED_WR_Byte(F8X16[c*16 + i + 8], 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 y);
                for(i=0; i<6; i++)
                        OLED_WR_Byte(F6x8[c][i], OLED_DATA);
        }
}

//m^n函数
uint32_t OLED_pow(uint8_t m, uint8_t n)
{
        uint32_t result = 1;
        while(n--)
                result *= 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int8_t x, uint8_t y, uint32_t num, uint8_t len, uint8_t size2)
{
        uint8_t t,temp;
        uint8_t enshow = 0;
        for(t=0; t<len; t++)
        {
                temp = (num/OLED_pow(10, len-t-1)) %10;
                if(enshow == 0 && t<(len-1))
                {
                        if(temp == 0)
                        {
                                OLED_ShowChar(x+(size2/2)*t, y, ' ', size2);
                                continue;
                        }
                        else
                                enshow = 1;
                }
                 OLED_ShowChar(x+(size2/2)*t, y, temp+'0', size2);
        }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int8_t x, uint8_t y, char *chr, uint8_t Char_Size)
{
        uint8_t j=0;
        while (chr[j] != '\0')
        {
                OLED_ShowChar(x, y, chr[j], Char_Size);
                x += 8;
                if(x>120)
                {
                        x=0;
                        y+=2;
                }
                j++;
        }
}

//显示汉字
void OLED_ShowCHinese(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no)
{
        uint8_t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功能描述:
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
void OLED_DrawBMP(uint8_t x0, uint8_t y0,uint8_t x1, uint8_t y1, uint8_t BMP[])
{
        unsigned int j=0;
        uint8_t x,y;

        if(y1%8 == 0)
                y = y1/8;
        else
                y = y1/8 + 1;
        for(y=y0; y<y1; y++)
        {
                OLED_Set_Pos(x0, y);
                for(x=x0; x<x1; x++)
                {
                        OLED_WR_Byte(BMP[j++], OLED_DATA);
                }
        }
}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long int i;
    for(i=0;i<20000;i++);
        //Ddl_Delay1ms(1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关闭显示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设置对比度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段重定向设置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设置驱动路数
        OLED_WR_Byte(0x1f,OLED_CMD);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OLED_WR_Byte(0xf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OLED_WR_Byte(0x2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OLED_WR_Byte(0x49,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Clear();
}

效果图:

网友A:
是不是感觉模拟的iic比自带的模块要运行稳定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感觉模拟的iic比自带的模块要运行稳定点呢

硬件i2c不好搞

网友B:
主要是时序这块要求的比较高 需要反复调整

网友C:
我比较好奇的是 因为iic可以带好多设备 那么设备名称如何批量写入呢

网友D:
一般来说一条总线上可以带多少个从设备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一条总线上可以带多少个从设备呢

不是255就是256个设备,不过很少有真的带这么多设备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是255就是256个设备,不过很少有真的带这么多设备的吧

一条总线的带载能力和什么参数有关系呢

网友G(2023-04-08):
电流居然在900uA左右。

网友H:
用oled和lcd显示有什么不同

网友:
调试OLED液晶,显示不稳定,需要多次复位才可以

网友I:
驱动oled要上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oled和lcd显示有什么不同

我这个OLED是I2C接口的

网友J:
彩色的oled的驱动代码有吗?

网友K:
APM32F107VC怎么连接oled12864

网友L:
如何显示一个数组呢

网友M:
0.96寸OLED显示屏,怎么显示字符串变量?

网友N:
APM32F107VC的性能不错。

网友:
驱动oled如何实现反色显示表示选中功能

网友O:
写OLED的代码内存不够怎么办

网友P:
APM32F107VC与四针oled怎么连接

网友M:
单片机的驱动代码如何下载的

网友Q:
单片机驱动oled简单吗

网友R:
可以通过硬件iic实现吗?

网友S:
这个汉字字库是怎么实现的 呢

网友T:
OLED如何实现1~10数字滚屏

网友H:
模拟I2C时序确实好移植的。

网友U:
硬件IIC不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单片机的驱动代码如何下载的

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R:
可以通过硬件iic实现吗?

应该可以吧,可我没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汉字字库是怎么实现的 呢

有取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