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震荡电路

楼主(2023-03-09):
(无正文)

网友A:
集电极输出通过3计rc 移相滤波器反转180 相位,变成输入基极的正反馈信号进行放大。 增益够高就启动振荡了。

网友B:
3个RC移相180度就可以起振了。

网友C:
三极管共射极电路,在基极输入信号后,集电极获得经过放大的反向信号,即二信号间的相位为180度,通过3级RC电路对集电极信号进行180度的移相,这样基极就获得了经过放大的,相位为360度的信号,实现正反馈,电路就开始振荡了

楼主:
看懂了,在RC相移作用下,Vb增大 -> Vc减小 -> Vb增加 -> Vc减小  ,从而循环往复形成震荡。当然每次RC相移的角度要控制在60度,否则不能满足自激的条件。

网友D:
要不怕累,不怕麻烦,可以写传递函数,用matlab做个仿真

网友D:
手算也不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