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关stm32 mp157 boot 的问题

楼主(2023-03-09):
官方数据手册当中有两处 UART and USB 设置 它们有啥区别

网友A(2024-04-08):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B: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C: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D: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E: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

网友F: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G: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H: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I: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J: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