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哪款STM32芯片支持Profinet协议啊~~~

楼主(2023-03-09):
最近做一个项目,要用到STM32单片机,想问一下,哪位大神,了解一点~

网友A:
要做什么项目啊?

网友B:
Profinet协议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这是通讯协议还是软件协议?

网友D:
stm32上没听说过这种协议,估计够呛。

网友E:
我知道STM32F207或者407支持Profinet协议

网友F(2023-08-02):
做什么项目

网友G(2023-09-26):
STM32F207或者STM32F407

网友H:
这个好像不行吧

网友I:
没听说过这个协议啊

网友J:
STM32F207或者407

网友K:
这个协议是做什么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