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独立看门狗

楼主(2023-03-09):
我的板子是指南者;下载了独立看门狗的例程,但是一直是灯亮,灯不会闪烁,有延时函数。

楼主:
把仿真器从板子取下试

网友A:
复位一遍试试

网友B(2023-05-06):
复位一遍

网友C(2024-03-22):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D: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

网友E: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F: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G: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H: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

网友I: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J: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K: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L: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