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串口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3-03-09):
/*先初始化uart_tx引脚*/
        GPIO_Init.Pin          = UART_TX_PIN;
        GPIO_Ini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Alternate    = UART_TX_AF;
        HAL_GPIO_Init(UART_TX_PORT,&GPIO_Init);

        /*后初始化uart_rx引脚*/
        GPIO_Init.Pin          = UART_RX_PIN;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Alternate    = UART_RX_AF;
        HAL_GPIO_Init(UART_RX_PORT,&GPIO_Init);
这样串口能正常收发数据

如果按照下面配置

        /*先初始化uart_rx引脚*/
        GPIO_Init.Pin          = UART_RX_PIN;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Alternate    = UART_RX_AF;
        HAL_GPIO_Init(UART_RX_PORT,&GPIO_Init);
        /*然后初始化uart_tx引脚*/
        GPIO_Init.Pin          = UART_TX_PIN;
        GPIO_Ini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Alternate    = UART_TX_AF;
        HAL_GPIO_Init(UART_TX_PORT,&GPIO_Init);
这样就只能发送数据,不能接收数据。
请教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花了我好长时间才找到,但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不管什么顺序,rx初始化都不能设置位输入模式。否则都不能接收数据。

网友A:
你下面这个配置方式都没有RX引脚的输入输出模式

网友B:
不能设置成输入。。。这个不大对吧,我目前没遇到过,用cubumx自己生成代码试试呢?
至于你代码先后顺序问题,应该是mode未赋值,默认是0,初始化成模拟输入了吧

网友C(2024-01-04):
查阅硬件手册

网友D:
使用HAL库提供的默认初始化函数

网友E:
如果可能的话,检查您的硬件连接,并确保TX和RX引脚正确连接,并且没有出现短路或其他问题。

网友F(2024-04-08):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G: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H: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I: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J: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

网友K: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L: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M: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N: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O: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