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串行链路和 TCP/IP 上的 MODBUS 标准介绍

楼主(2023-03-09):
串行链路和TCPIP上的 MODBUS
MODBUS 是 OSI 模型第 7 层上的应用层报文传输协议,它在连接至不同类型总线或网络的设备之间提供客户机/服务器通信。自从 1979 年出现工业串行链路的事实标准以来,MODBUS 使成千上万的自动化设备能够通信。目前,继续增加对简单而雅观的 MODBUS 结构支持。互联网组织能够使 TCP/IP 栈上的保留系统端口 502 访问 MODBUS。MODBUS 是一个请求/应答协议,并且提供功能码规定的服务。MODBUS 功能码是 MODBUS请求/应答 PDU 的元素。本文件的作用是描述 MODBUS 事务处理框架内使用的功能码。

网友A:
标准modbus通讯协议有哪些?

网友B:
modbus通讯是以字为单位还是以字节为单位

网友C:
MODBUS-RTU最常用,比较简单

网友D:
modbus 是简单地应用层协议,其协议消息帧格式简单

网友E(2023-04-08):
modbus通信RTU和ASCII两种传输方式的区别?

网友F:
Modbus已经成为工业领域通信协议的业界标准

网友G:
modbus协议和modbus tcp/ip协议有什么区别

网友H(2023-06-10):
Modbus TCP/IP走的是基于Modbus的以太网吗??

网友I:
MODBUS支持串行链路和TCP/IP两种传输方式。

网友J:
串行链路上的MODBUS通信速度较慢,适用于较小规模的局域网;而TCP/IP上的Modbus/TCP通信速度更快,适用于大规模工业自动化系统。

网友K:
modbus通讯读和写需要用两个串口吗

网友L:
无论是在串行链路还是TCP/IP上,MODBUS都使用简单的请求/响应模式来进行通信,以实现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

网友M:
modbus通讯都需要设置的哪些参数?

网友N:
modbus tcp/ip支持多主通讯吗?

网友O:
modbus的串口协议和modbus tcp/ip协议的区别

网友:
RS232的modbus程序和RS485的modbus程序有什么区别?

网友P:
串行链路是一种物理层通信方式,通常使用串口连接设备,数据通过一根线依次传输。而TCP/IP协议是网络层协议,用于在计算机网络中进行通信和数据传输。

网友Q:
modbus和modelbus 是一回事吗?

网友R:
如何实现Modbus485串口和TCP网络通信

网友S:
MODBUS协议中有多个标准功能码,包括读写线圈、读写寄存器等。

网友T:
modbus tcp和modbus有什么区别?

网友U:
哪个更适合用于对工业数据的监控

网友V:
在使用MODBUS协议时需要注意安全问题,比如对数据进行加密和校验,防止非法访问和攻击。

网友E:
MODBUS是一种通信协议,可在串行链路或TCP/IP上运行,用于在不同设备之间传输数据。在串行链路上,MODBUS通常使用RS-232、RS-485等标准串行通信接口;在TCP/IP上,MODBUS则使用网络套接字进行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