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关于高温对单片机的影响

楼主(2023-03-09):
问 单片机或诸如此类的电子器件在非常高的温度下工作:
1) 都哪些方面会发现变化? 除了IO口的输入输出特性这些外在的变化外, 还有其它的什么变化? 这些变化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2) 单片机或者是其它半导体器件的工艺(MOS及双极等)或材料与高温耐受能力相关吗?
3) 所谓"工业级"与"商业级"等不同温度范围的单片机, 存在设计上的不同吗? 还是工艺的不同或者只是筛选...
4) 其它相关的话题...

请指教, 谢谢!

答 1: 高温主要会使器件工作不稳定高温时,半导体绝缘层的耐压会下降,晶体管的漏电流也会增加,这样会导致器件工作不稳定。此外还会发生金属溅射现象,IC的内部微线路会因此越来越窄,最终断掉。
不同材料、工艺会影响器件的高温性能,工业级器件的设计及封装、检测工艺等与普通民用器件都有所不同,是“造”出来的,而不是“挑”出来的。

网友A:
高温直接会把单片机烧坏吧

网友B:
高温,看有多高,超过器件的最高温度就是危险的。

网友C:
短时间的高温操作会对单片机产生不可逆的伤害吗

网友D:
同样产品不同材料参数稳定性不一样,所以军品电子元件比民用品,工业品贵很多倍

网友E:
所谓的高温,是要看多少度的,一般在60度以下,虽然很干燥,基本上不会损坏元件。随着温度的升高,会对元件逐渐应响及至损坏

网友F:
如果某种元件在80度左右,或者会十分钟左右或以上才坏,这要看是什么元件了

网友G:
普通的干燥天气对元件影响不大,影响大的反而是潮湿天气!湿度在99度或以上时可令元件生锈、短路、漏电

网友H:
这得多高的温度才会发生金属溅射现象呢

网友I(2023-04-10):
任何器件都有温度的限制,这是因为材质和工艺决定的。就在允许范围工作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