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电机干扰单片机得没法工作,咋整咧?

楼主(2023-03-09):
电机是24V直流泵,接入24V电源给电机供电,板子上画了一个DC-DC降压降到5V来给单片机使用,板子上还画了一个继电器模块让51来控制电机,
问题来了,电机一启动,干扰就来了,LED乱闪,按键抖动严重,单片机不受控制(程序内部有按键消抖)。  但又不像单片机被干扰了,因为单片机定时器仍正常工作,应该是PCB电路被严重干扰。,怎么才能消除电机带来的干扰,愁死了。。

给电机并联一个10uF的独石电容,情况好了一些,但还是有些不受控制。请问咋整啊?

俺半路出家,电路知识懂得又不太多,受限于板子大小,也不能加太多东西。

网友A:
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的。

网友B:
可能是供电不足的。

网友C:
是不是增加电容可减小干扰

网友D:
104电容可以用起来。

网友E:
电机干扰特别严重的。

网友F:
这个确实不好解决。

网友G:
这个需要做好隔离了。

网友H(2023-04-08):
可以考虑分成两个电路板进行工作不

网友I:
如果整个系统是通过一个通道进来,只是分别稳压,需要关注一下电机稳压电源是否能提供足够大的功率,否则,电机启停瞬间可能会瞬间拉低输入电压造成系统不正常。

网友J:
可以尝试一下使用金属罩屏蔽电机,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K:
滤波电容的位置:诸如104或103之类的电容主要用于防止电源上出现的高频干扰

网友L:
可能就是哪里处理的不好把磁变成电信号了

网友M:
诸如104或103之类的电容主要用于防止电源上出现的高频干扰,所以与相应芯片或部件的电源脚越近越好,距离远了起不到作用

网友N:
已经加电容没解决,如果板子小,是不是可以换成俩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