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USB LINK1D调试

楼主(2023-03-09):
这局部变量的值根本与实际不符,是什么原因,这调试器能干什么呢,其它程序情况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定义的局部变量会被编译器优化掉,不分配地址
顶多只是用一个寄存器临时缓存一下
当寄存器的值发生变 ...

不要乱下定义好不好,我加了volatile了,看了反汇编了,有分配地址的,我这是故意写了个简单的测试程序,我发现其它正常程序也是这样的,但全局变量是正常的

网友B:
楼主,现在STC主推的STC32就是用STC LINK-1D仿真调试的,我仿真过不少复杂的程序,都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STC主推的STC32就是用STC LINK-1D仿真调试的,我仿真过不少复杂的程序,都没有问题啊。 ...

程序运行是对的,能仿真,只是局部变量的值完全不对,仿真的作用大大降低了

网友C:
STC向来的态度就是:我们的芯片没有任何问题,有问题是你不会用,你能力不行,用不好!

楼主:
结贴,STC32G局部变量目前就是这样的,还在完善中

网友D:
stc32g12串口烧录可以,就是不能串口仿真,不方便。

网友D:
程序代码多了,只有仿真才能找到问题。

网友D:
arm就是工具非常强大成熟。

网友D:
c8051f难得的开发工具强悍。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结贴,STC32G局部变量目前就是这样的,还在完善中

改成static不就行了,调试完再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成static不就行了,调试完再去掉

一样不行

网友E:
那就只能先传给全局变量,等调试完,再删掉了
看标准吧,跟写软串口把数据传出来比,已经方便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只能先传给全局变量,等调试完,再删掉了
看标准吧,跟写软串口把数据传出来比,已经方便很多了 ...

只能这么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