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CC无法打开

楼主(2023-03-09):
解决办法:
  删除了.mcc ,重新打开
MAC和window都可以找到:

网友A(2023-08-19):
之前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为啥无法打开啊?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跟你安装方式有关系吧,一般win下安装,都是好用的

网友B:
删除就能打开?你用的MCC哪个版本啊

网友C:
你这个方法挺好啊,等我遇到这种问题了,可以试试

网友D:
感觉你安装的不对劲吧,一般安装后能直接打开的啊

网友D:
可能是被什么防火墙给弄了吧,以后安装之前,关闭防火墙试试

网友E:
我好像也遇到过,然后我用虚拟机装了个,是好使的

网友F:
这MCC就是麻烦,不如keil之类的,来的简单

网友A:
没用mac安装过,但是用win安装属实遇到过安装打不开的情况

网友G:
话说,这个.mcc是干啥的?安装目录下能看到吗?

网友H:
重建工程能解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