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GD32的仿真器,调试过程不稳定,容易被附近的开关电源干扰。

楼主(2023-03-09):
用的GD32的仿真器,调试过程不稳定,容易被附近的开关电源干扰(这个开关电源不会给开发板供电,是给其他设备供电的)。不是每次都这样,是偶发性的调试中断。有时候还有就是不能够复位GD32。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指点一下怎么处理比较好,目前开关电源是省不了的。

网友A(2023-04-19):
你用的是哪款调试器?

网友B:
没啥好办法,你可以试试地隔离

网友C:
一般这个干扰是怎么引起的呢?有大电流之类的?

网友D:
可能是MCU被开关电源影响到了吧

网友E:
你用纹波OK一些的开关电源呗

网友F:
你试试并个电容试试,把干扰降低一些呗

网友G:
可能的情况有两个,
辐射干扰引起的.处理措施就是把仿真器拆开外壳内部贴上铜箔胶带,铜箔接地.
也可能是传导干扰的或者EFT之类的.那USB四根线就需要加共模电感,磁珠什么的滤波电路.
或者你换个好点的USB线(带磁环带屏蔽的)试试.

网友G:
仿真器板子一般画的都比较随意,或者是交给一些新手画的.
对于EMC这块考虑不足.

网友G:
要么就从开关电源着手,给他套个金属外壳.输入输出有没有滤波电路?没有的话加上.

网友H:
有,调试其他MCU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I:
就如果不用隔离的话,我是想不出有啥好的办法

网友J:
不能复位,给我的感觉是MCU的问题呢

网友K:
你确定是调试器挂掉了么?有啥提示么?

网友L:
是不是地的连接有点问题?

网友M:
仿真器上的地多接几根到板子上呗。

网友N:
实在不行用串口进行调试吧,这个应该不会被干扰。

网友O:
可以试试jlink 拿杜邦线连起来就行了  GD32的gd-link我烧录的时候老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试试jlink 拿杜邦线连起来就行了  GD32的gd-link我烧录的时候老是有问题

确实,最近gd-link抽风的识别不了。显示RDDI-DAP Error。GD32还是很不稳定,都不想折腾了,换ST32算了。

网友P(2023-07-01):
跟gd仿真器估计没啥关系

网友Q:
你的电源不稳,研究电源啊

网友R:
处理一下电源的纹波试试

网友S:
你开关电源不给单片机和仿真器供电,怎么能影响到呢

网友T:
给我的感觉是你单片机和应用没处理好电磁保护吧

网友U:
在电机驱动中有用到gd,你的问题与电路或布线有关

网友V:
你的开关电源是不是给电机之类的供电了啊

网友W:
你最好加个隔离,隔离之后估计能好点

网友X:
属实偶发性的,我也经常遇到,就是仿真器不是很稳,没啥好办法

网友Y:
试试换个仿真器呢?换成jlink或者其他的link试试

网友Z:
调试中断,也不会报啥错误是吧?好像就是接触不良之类导致的

网友AA:
模拟器板一般的图片都是随机的,或者给一些新的图片,而对于emc这方面的考虑。

网友L:
开关电源还是开始设置一个金属外壳,输入输出滤波电路,没有文字。

网友AB:
有没有,调试其他MCU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N:
不能复位,给我的感觉是MCU的问题

网友M(2023-08-01):
你用纹波ok一些的开关电源呗

网友AC:
如果你试着试试和一个电容,减少干扰到一些白

网友AD:
连接问题?

网友AE:
用电源试试纹波

网友AF:
应该是你的MCU板子电源被干扰了

我确定不是的。板子用的程控电源测试过,没有问题。是电脑这端输入被干扰,加了adi的usb隔离就完美解决了。

网友AG:
模拟器要拿几个根来多上板。

网友AH:
如果没有隔离,什么是我想不到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