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150MHz的AT32F415性能居然比不过120MHz的AT32F421?

楼主(2023-03-09):
前段时间测了一下AT32F437的CoreMark跑分,在GCC 10.3编译器下,AT32F437跑出了715分的分数。具体的细节可以在这篇文章找到,此处就不在赘述。

https://bbs.21ic.com/icview-3279872-1-1.html

说重点,既然测了旗舰产品的型号,没有理由不顺便测一下其他的型号看看差距。正好手上有AT32F421C8T7和AT32F415CBT7这两款MCU的核心板,便都拿来跑了一遍CoreMark,本以为不会有啥意外,但实际的结果确大大超出了我的所料。

首先是AT32F415CBT7,主频150MHz,编译器依然是GCC10.3,最终的CoreMark得分为:290.585045

接下来是AT32F421C8T7,主频120MHz,同样的编译器,最终出来的分数为:297.022351。

120MHz的AT32F421得分居然超过了150MHz的AT32F415,如果折算成每MHz性能的话,AT32F421为2.475/MHz,比AT32F415的1.937/MHz的性能高出了27.8%,将近三分之一的差距。

注意,两者跑分的代码是完全相同的,都是使用AT32-IDE开发,编译器优化等级和参数也都是相同的。而且这两者的Flash也都没有ZW和NZW的区别,并不存在因为代码放置位置的不同导致性能差距的情况。

所以,有没有大佬能给解个惑?告知一下原因?

网友A:
是的,421相对于415属于更新一代产品,性能上有提升。

网友B(点评):
都是M4内核,分数应该是一样的,只能说要么软件配置错误,要么MCU总线架构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421相对于415属于更新一代产品,性能上有提升。

原来是这样,多谢解惑了

网友C:
虽然都是NZW,估计flash取指还是有速度差异吧

网友D:
看一个芯片的性能  我们不能光看它的主频吧  要不然为啥还有看别的参数呢

网友E:
感觉主频只是用来形容计算速度快慢的一个指标 不能代表全部的

网友F:
一个单片机的性能主要是有哪些参数来决定的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个单片机的性能主要是有哪些参数来决定的呢

一般来说 单片机的主要性能指标就是频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一个单片机的性能主要是有哪些参数来决定的呢

单片机主要性能指标主要有最高运行频率(指令周期) 内部RAMHe ROM大小,片上外设(如定时器,串口,AD)多少,功耗的大小,IO口驱动能力

从片上资源(ROM、RAM),外设丰富程度,电压等级,IO速度,主频大小,抗干扰等等

网友I:
楼上说的有道理 确实不能仅仅凭借一个指标来判定芯片的性能

网友J:
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K:
是不是支持硬件计算呢

网友L:
AT32F415和AT32F421哪里不同呢

网友M(2023-04-18):
421有两个预取缓存,还有就是一次进缓存不是32位感觉是6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