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充电器] 最新PowerXXX2.0来了,支持PD/PPS、BC1.2、QC2.0/3.0、等A口协议!开源开源开源

楼主(2023-03-09):
鸽了这么久,PowerXXXX2.0终于来了!!话不多说,直接展示。
   新款PowerX支持BC1.2检测、QC2.0检测调压、QC3.0检测调压、PD2.0/3.0以及PPS检测调压,因为华为FCP和三星的AFC属于厂商私有协议,暂不公开。另外Apple2.4也被我屏蔽了,狗头保命!
  目前公开的版本仅支持BC1.2、QC2.0/3.0、PD2.0/3.0、PPS。

好了好了,不啰嗦了,效果演示图如下:
1:操作显示界面(左右选择需要请求的协议,确认进入)

2:BC1.2检测界面(成功会显示成功和BC1.2协议标志,如果失败会显示失败并且输出接口类型SDP、CDP)

3:QC2.0检测调压界面(会显示触发成功标志,以及需要调压的档位)

4:QC3.0检测调压界面(左右进行调压,显示功能和QC2.0差不多)

5:PD检测调压界面(成功会读取PD版本号、PD支持的档位信息:电压电流)

6:PPS调压检测界面(显示PPS支持的电压范围,请求的电压幅值、精准请求电压20mv)

显示界面如上,使用的是三档拨轮开关,屏幕TFT(占用空间太大了,PowerXXXX3.0版本就给换了)
以上是利用CH543设计的简易版电路原理图,可通过DM、DP、CC来实现主要的诱骗功能,通过DM、DP来触发QC、AFC、FCP等协议,通过CC触发PD协议。屏幕显示采用SPI驱动的TFT:ST7735S。设计中还使用了Power Z一样的三档拨轮开关,用来选择档位和功能操作等。整体电路设计下来参考价格在15元左右,主要是TFT比较贵。
原理图如下:

PCB如下:

!!!主程序代码:

#include "System.H"

void main() {

        System_Init();              //系统初始化操作界面

        while(1)
        {
                LCD_Fill(1,1,LCD_W-1,LCD_H-1,BLACK);
                switch(System_Select_Mode)
                {
                        case System_Init_Mode:  //系统初始化操作界面
                                Init_Mian_Proc();
                                break;

                        case System_BC_Mode:    //系统PD触发操作界面
                          BC_Mian_Proc();
                                break;

                        case System_QC2_Mode:    //系统PD触发操作界面
                                QC_Mian_Proc();
                                break;

                        case System_QC3_Mode :    //系统QC触发操作界面
                                QC_Mian_Proc();
                                break;

                        case System_Apple_Mode :    //系统APPle2.4触发操作界面
                        //        Apple_Mian_Proc();
                                break;

                        case System_PD_Mode :    //系统PD触发操作界面
                    PD_Mian_Proc();
                                break;

                        case System_AFC_Mode :    //系统AFC触发操作界面
                //                AFC_Mian_Proc();
                                break;

                        case System_FCP_Mode :    //系统FCP触发操作界面
                //                FCP_Mian_Proc();
                                break;

                        default:
                                System_Select_Mode = System_Init_Mode;
                                break;
                }
        }
}

!!!BC1.2触发函数:
UINT8 BC1_2Check(void)
{

  bit BC_Check_Flag = 0;
        UINT8 CheckCount =0;

  USB_DP_OUT_0v6();
        CheckCount = 40;
        while(CheckCount)
        {
                if(Check_ADC(bDM_Aisle) >= 372)
                {
                  BC_Check_Flag = 1;
                }else{
                  BC_Check_Flag = 0;
                }
                CheckCount--;
                mDelaymS(1);
        }
        if(BC_Check_Flag) //DCP,CDP
        {
                USB_DM_OUT_0v6();
                CheckCount = 40;
                while(CheckCount)
                {
                        if(Check_ADC(bDP_Aisle) >= 372)
                        {
                          BC_Check_Flag = 1;
                        }else{
                          BC_Check_Flag = 0;
                        }
                        CheckCount--;
                        mDelaymS(1);
          }
                if(BC_Check_Flag) //DCP
                {
                  USB_DP_OUT_0v6();
                        CheckCount = 135;
                        while(CheckCount>=1)
                        {
                                        if(Check_ADC(bDM_Aisle) <= 372){return 4;}
                                        CheckCount -= 1;
                                  mDelaymS(10);
                        }
                }else{
                                printf("This is CDP\r\n");
                          return 2;
                 }
        }else{
                 printf("This is SDP\r\n");
                 return 1;
         }
         printf("BC1.2\r\n");
         return 3;
}

!!!QC触发函数:
#define  SET_DM_Push_Pull()  {P3_MOD_OC &= ~bDM; P3_DIR_PU |= bDM;}
#define  SET_DP_Push_Pull()  {P3_MOD_OC &= ~bDP; P3_DIR_PU |= bDP;}
#define  SET_DM_Float_in()   {P3_MOD_OC &= ~bDM; P3_DIR_PU &= ~bDM;}
#define  SET_DP_Float_in()   {P3_MOD_OC &= ~bDP; P3_DIR_PU &= ~bDP;}
#define  SET_DMDP_Float_in() {SET_DM_Float_in(); SET_DP_Float_in();}
#define  USB_DP_OUT_0v6()   { USB_PULL &= ~bUDP_PDE; USB_PULL |= bUDM_PDE; P3_ANA_PIN |= (MASK_USB_OUT_VOL & 0x01);}
#define  USB_DM_OUT_0v6()   { USB_PULL |= bUDP_PDE; USB_PULL &= ~bUDM_PDE; P3_ANA_PIN |= (MASK_USB_OUT_VOL & 0x01);}
#define  USB_DP_OUT_0v0()   { USB_PULL |= bUDP_PDE; USB_PULL &= ~bUDM_PDE; P3_ANA_PIN &= ~(MASK_USB_OUT_VOL);}
#define  USB_DM_OUT_0v0()   { USB_PULL &= ~bUDP_PDE; USB_PULL |= bUDM_PDE; P3_ANA_PIN &= ~(MASK_USB_OUT_VOL);}
#define  USB_DP_OUT_3v3()   { SET_DP_Push_Pull();        SET_DM_Float_in();DP = 1;}
#define  USB_DM_OUT_3v3()   { SET_DM_Push_Pull();        SET_DP_Float_in();DM = 1;}

#define USB_DMDP_OUT_0v0()  {  SET_DP_Push_Pull();SET_DM_Push_Pull();DP = 0;DM = 0;}

#define QC_Get_Request5V()   { SET_DMDP_Float_in(); USB_DM_OUT_0v0(); USB_DP_OUT_0v6();}
#define QC_Get_Request9V()   { SET_DMDP_Float_in(); USB_DM_OUT_0v6(); USB_DP_OUT_3v3();}
#define QC_Get_Request12V()  { SET_DMDP_Float_in(); USB_PULL |= bUDP_PDE; USB_PULL |= bUDM_PDE; P3_ANA_PIN |= (MASK_USB_OUT_VOL & 0x01);}
#define QC_Get_Request20V()  {  SET_DP_Push_Pull();SET_DM_Push_Pull();DP = 1;DM = 1;}

#define QC3_Init()         { SET_DMDP_Float_in(); USB_DP_OUT_0v6(); USB_DM_OUT_3v3();}
#define QC3_Plus_Volt()    { SET_DP_Push_Pull();DP = 1;mDelaymS(10); QC3_Init();}
#define QC3_SUB_Volt()     { QC_Get_Request12V(); mDelaymS(10); QC3_Init();}

!!!PD触发函数:

/*******************************************************************************
* Function Name  : PD_PHY_ISR(void)
* Description    : PD中断处理函数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PD_PHY_ISR(void) interrupt INT_NO_USBPD
{

         /*接收到复位信息中断*/
        if(PIF_RX_RST){
                PIF_RX_RST = 0;
                PD_PHY_HRST_ISR();
        }
        /*数据包接受完成中断*/
        if(PIF_RX_ACT )
        {
          PIF_RX_ACT = 0;
         if((UPD_INT_FG & MASK_PD_STAT) == PD_RX_SOP0)
         {
                Union_Header = (_Union_Header *)PD_RX_BUF;
                 if (PD_PHY_STAT.WaitingGoodCRC)
                 {
                        if(Union_Header->HeaderStruct.MsgType == GoodCRC)//判断收到的消息是否为GOODCRC
                        {
                                PD_PHY_STAT.WaitingGoodCRC = 0;
                                PD_PHY_Clear_Flag();
                                PD_PROT_ISR();
                        }
                 }else{

                        Data_Versions = Union_Header->HeaderStruct.SpecRev;    //获取PD版本号
                        switch(Union_Header->HeaderStruct.MsgType)
                        {
                                case SourceCap:
                                           Bit_Recv_SrcCap = 1;
                                     Data_MsgID++;
                                                 PD_PHY_STAT.SendingRequest = 1;
             memcpy(PD_SrcCap_BUF,PD_RX_BUF,sizeof(PD_RX_BUF));
                                     Bit_Recv_PSRDY = 0;
                                                 break;
                                case Accept:
                                                 break;
                                case Reject:
                                                 Data_MsgID++;
                                                 PD_PHY_STAT.SendingRequest = 1;
                                                 break;
                                case PS_RDY:
                                            Bit_Recv_PSRDY = 1;
                                                 break;
                                case GetSinkCap:
                                                 Data_MsgID++;
                                                 PD_PHY_STAT.SendingSinkCap = 1;
                                                 break;
                                case SrcCap_VDM:
                                                 Data_MsgID++;
                                                 PD_PHY_STAT.SendingNAK = 1;
                                                 break;
                        }
                        mDelayuS(15);
                        PD_PHY_STAT.SendingGoodCRC = 1;        //置发送GoodCRC标志位
                        PD_PHY_TX_GoodCRC();                                    //回复GoodCRC
                }
        }else{
                PD_PHY_RX_INIT();
        }
}
/*数据包发送完成中断 */
        if(PIF_TX_END)
        {
          PIF_TX_END = 0;
                        CC1_CTRL &= ~bCC_LVO;                 /*CC2数据包发送完成 */
                        CC2_CTRL &= ~bCC_LVO;
          if(PD_PHY_STAT.SendingGoodCRC){
      PD_PHY_STAT.SendingGoodCRC = 0;
                        PD_PROT_ISR();
                }else{
                        PD_PHY_STAT.WaitingGoodCRC = 1;
                        Timer_Counter = Save_Counter;
                        PD_PHY_RX_INIT();
                }
        }
}

!!!PPS触发处理函数:

void PD_Request_PPS(UINT8 GearTemp,UINT16 PD_PPS_Value)
{

                UPD_T_SOP = UPD_SOP0;
                UPD_T_LEN = 6;
                Data_MsgID++;
                if(Data_MsgID>7){        Data_MsgID =0;}
                PD_TX_BUF[5] =((GearTemp<<4) | 0x01);
                PD_TX_BUF[4] =(PD_PPS_Value >> 7);
                PD_TX_BUF[3] = ((PD_PPS_Value<<1) & 0xFE);
                PD_TX_BUF[2] = PD_SrcCap_BUF[2+((GearTemp - 1)*4)];
                PD_TX_BUF[1] = (0x10 | (Data_MsgID << 1));
                PD_TX_BUF[0] =(0x02 | (Data_Versions<<6));
                PD_PHY_TX_INIT();
}

好了好了,今天全是硬菜,大家先好好消化一下!!!!!!!!!!!!!!!!!!!!!!!!!!!!!!!!!

【闲鱼】https://m.tb.cn/h.UwxZZDr?tk=oTQqdp7ytTv CZ3457 「我在闲鱼发布了【Debug工作室】」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楼主:
大佬,能发一份AFC,FCP,scp资料学习下吗?谢谢了,773923033@qq.com

网友A:
跪求FCP SCP受电端协议 有偿13416344724

网友B:
如果用其他芯片,比如stc32可以不?不用ch543芯片

网友C:
给楼主点赞,板子打回来了,申请样片测试OK,遗憾就是没有AFC,FCP,能不能私信发一份317585160@qq.com。另外请教个问题,为什么我重新编译的hex文件不工作,用你的hex文件就可以。

网友B(2023-04-08):
楼主,上传一份完整的程序呗,自己编译后,出现好多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其他芯片,比如stc32可以不?不用ch543芯片

只要带PD PHY 就行,实际功能全是软件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传一份完整的程序呗,自己编译后,出现好多警告

我把一部分封库了哎,我可以给HEX 文件,你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点赞,板子打回来了,申请样片测试OK,遗憾就是没有AFC,FCP,能不能私信发一份。另外请教个问题,为 ...

咦   你是不是没有正确添加器件库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咦   你是不是没有正确添加器件库哎?

应该不存在器件库不正确呀,我就下载后直接解压,然后用keil5编译的,报警告

我里面有一个文件封库了,是不是没添加进去呢?

网友B:
全是这些警告,只声明了,实际不存在这些函数

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D:
求一份完整代码,不封库的版本,有偿,17602154426

楼主:
准备重新设计优化代码空间,将AFC,FCP,APLLE2.4都开发出来(封装库的形式),顶一顶,给点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跪求FCP SCP受电端协议 有偿13416344724

准备重新设计优化代码空间,将AFC,FCP,APLLE2.4都开发出来(封装库的形式),顶一顶,给点动力!

网友B:
支持大佬,大佬早点更新

楼主(2023-05-11):
最近觉得这个版本又不顺眼了
准备开整3.0.并尽量将AFC和FCP也给加上
预计五月底-六月中上新
各位看官请稍等片刻~

【闲鱼】https://m.tb.cn/h.UwxZZDr?tk=oTQqdp7ytTv CZ3457 「我在闲鱼发布了【Debug工作室】」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E:
楼主楼主,system的c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嘛,编译时找不到系统的初始化函数

楼主(2023-09-02):
引用 网友E:
楼主楼主,system的c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嘛,编译时找不到系统的初始化函数

封库了,别忘记加载

网友F(2023-10-06):
谢谢楼主的分享,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分享一下PD协议的基础资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准备重新设计优化代码空间,将AFC,FCP,APLLE2.4都开发出来(封装库的形式),顶一顶,给点动力! ...

必须要顶,期待下一季

网友G:
大佬 方便加好友吗? 寻求FCP AFC SCP 的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H(2023-11-28):
谢谢楼主的分享,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分享一下那个源码和那个AFC,SCP,FCP的相关资料学些下吗?773923033@qq.com

网友I:
您好,有SCP协议资料吗,求一份,llccdd456@163.com,多谢!

网友J:
跪求PD QC供电端和受电端协议 有偿19973431742

网友K(2024-01-03):
这是半开源嘛

网友:
楼主威武继续

网友L(2024-05-23):
分享一下呗,有偿也行呀

1216005966@qq.com

网友M(2024-08-16):
求一份完整代码,不封库的版本,有偿,VX18029670158,1398766991@QQ.com,楼主威武

网友N(2024-09-19):
有没有CH543做SRC的案子的,可以FB调压

网友O(2025-02-06):
非常喜欢,想复刻一个,但我不会编译固件,能不能发一份能直接烧录的固件文件呀?
我的邮箱667413@qq.com,谢谢! 祝新春愉快!

网友P(2025-10-21):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华为FCP、三星AFC和苹果2.4A的协议吗?有偿。微信18813312991,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