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果把 halt()语句关掉不会出现这个错误

楼主(2023-03-09):
STM8S003 进入active-halt, AWU定时唤醒,在调试中会报错Failed to get execution status: SWIM error [30004]: Comm timeout ,如果把 halt()语句关掉不会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A(2024-01-04):
调试接口问题

网友B:
目标板问题

网友B:
检查HALT模式的实现

网友C:
更新固件和工具链到最新版本

网友D(2024-04-08):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E: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F: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G: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H: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I: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

网友J: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K: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L: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