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C语言-来复习一波C语言的关键字吧-2

楼主(2023-03-10):
C语言关键字一共是auto、break、case、char、const、continuedefault、do、double、else、enum、extern、float、for、goto、if、int、long、register、return、short、signed、sizeof、static、struct、switch、typedef、union、unsigned、void、volatile、while
为什么有的标红,有的标蓝呢,因为在“C语言-来复习一波C语言的关键字吧-1”中,已经将标红的6个关键字进行了一波分析和复习,今天就复习标蓝色的六个关键字。
1、关键字default
default用于switch语句中的默认情况,表示当所有case条件都不满足时,执行default后的语句。例如:
switch (num)
{
    case 1:
        printf("num is 1\n");
        break;
    case 2:
        printf("num is 2\n");
        break;
    default:
        printf("num is neither 1 nor 2\n");
        break;
}

如果num不等于1也不等于2,那么就会执行default后的语句,输出"num is neither 1 nor 2"。
注意,default语句可以放在任意位置,但是通常放在最后。

2、关键字do
do通常与while关键字一起使用,组成do-while循环结构。
do-while循环结构的语法如下:
```
do {
    // 循环体
} while (条件表达式);
```

do-while循环结构的执行流程如下:
1. 先执行do后面的循环体。
2. 然后判断条件表达式的值,如果为真,则继续执行循环体,否则跳出循环。

需要注意的是,do-while循环结构至少会执行一次循环体,即使条件表达式一开始就为假。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演示了do-while循环结构的用法: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i = 0;
    do {
        printf("%d\n", i);
        i++;
    } while (i < 5);
    return 0;
}
```

输出结果为:

```
0
1
2
3
4
```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do-while循环结构输出了0到4这5个数字。循环体中先输出i的值,然后将i加1,直到i的值大于等于5时跳出循环。由于do-while循环结构至少会执行一次循环体,所以即使i的初始值为0,循环体也会被执行一次。

3、关键字double
double是用来定义双精度浮点型变量。双精度浮点型变量可以表示更大范围的数值和更高精度的小数。
双精度浮点型变量的定义格式为:
  1. double a;

双精度浮点型变量的赋值方式与其他变量相同,可以使用赋值运算符“=”来给变量赋值。
例如:
  1. a = 3.1415926;

双精度浮点型变量可以进行各种数**算,包括加减乘除、取余数、比较大小等等。
例如:
double b = 2.7182818;
double c = a + b;
double d = a * b;
double e = a / b;
double f = a % b;
if (a > b)
{
    printf("a is greater than b\n");
} else
{
    printf("a 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b\n");
}

4、关键字else
else用于在if语句中表示当条件不成立时要执行的操作。else语句必须紧跟在if语句的花括号后面,并且else语句中的代码块也必须用花括号括起来。else语句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与if语句一起使用,形成if-else语句,如下所示:
```
if (condition)
{
    // 如果条件成立,执行这里的代码
} else {
    // 如果条件不成立,执行这里的代码
}
```

if-else语句可以根据条件执行不同的代码块,非常适合用于编写程序中的分支结构。

5、关键字enum
enum用于定义枚举类型。枚举类型是一种用户自定义的数据类型,可以用来定义一组有限的取值,这些取值称为枚举常量。
枚举类型的语法格式如下:
```
enum 枚举类型名
{
    枚举常量1,
    枚举常量2,
    ...
};
```

其中,枚举常量可以是整型常量、字符常量或者枚举常量本身。枚举常量的值默认从0开始自动递增,也可以手动指定其值。
使用枚举类型可以增加程序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例如:
```
enum Weekday
{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

int main()
{
    enum Weekday today = Monday;
    if (today == Saturday || today == Sunday)
        {
        printf("It's weekend!\n");
    } else {
        printf("It's a weekday.\n");
    }
    return 0;
}
```

以上代码定义了一个Weekday枚举类型,表示一周的七天。在main函数中,将today变量初始化为Monday,然后根据today的值判断是周末还是工作日。

6、关键字extern
extern它用于声明外部变量或函数。
1. 声明外部变量
当在一个文件中声明一个变量,但该变量的定义在另一个文件中时,可以使用extern关键字来声明该变量。这样,在编译时,编译器就知道该变量是在其他文件中定义的,并且在链接时,链接器会将所有文件中的变量定义进行合并。
例如,在一个文件中声明一个全局变量:
  1. ```c
  2. extern int global_var;
  3. ```

然后在另一个文件中定义该变量:
  1. ```c
  2. int global_var = 10;
  3. ```

这样,在编译时,编译器就知道global_var是在其他文件中定义的。

2. 声明外部函数
当在一个文件中调用一个函数,但该函数的定义在另一个文件中时,也可以使用extern关键字来声明该函数。这样,在编译时,编译器就知道该函数是在其他文件中定义的,并且在链接时,链接器会将所有文件中的函数定义进行合并。
例如,在一个文件中声明一个函数:
  1. ```c
  2. extern void func();
  3. ```

然后在另一个文件中定义该函数:
```c
void func()
{
    printf("Hello World!\n");
}
```

这样,在编译时,编译器就知道func是在其他文件中定义的。
总之,extern关键字用于声明外部变量或函数,使得程序可以跨文件使用这些变量或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