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为啥都是PC817

楼主(2023-03-09):
PC817有什么魅力,为啥开关电源上稳压回路的都是光耦PC817?因为线性度比别的光耦好吗?

网友A:
最近查资料也有这感觉,咋都是817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查资料也有这感觉,咋都是817呢

对,反激开关电源基本都是该型号光耦。

网友B:
因为常用,便宜!
好多电路还用LM358呢,为啥是LM358?因为常用,便宜!

@coody :好的,谢谢坛友回复。
@王栋春 :别的型号的光耦和运放一样的稳定。其实PC817我用得不多,我用得多的是EL357贴片。近十几年LM358用得不多,用得多的是LMV358.
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例如稳定性。

网友C:
这种东西就像9011/2N3904/BC847这些成熟了不能再成熟的器件,到底是什么型号,用户订购了,厂家再给你打上去。

那么能替代817的型号有哪些?

网友D:
经得起时间检验

楼主:
应该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

网友E:
归根揭底,因为很多人都不会算,只是在照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