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C语言-来复习一波C语言的关键字吧-3

楼主(2023-03-29):
C语言关键字一共是auto、break、case、char、const、continue、default、do、double、else、enum、externfloat、for、goto、if、int、long、register、return、short、signed、sizeof、static、struct、switch、typedef、union、unsigned、void、volatile、while
为什么有的标红,有的标蓝呢,因为在“C语言-来复习一波C语言的关键字吧-1”、“C语言-来复习一波C语言的关键字吧-2”中,已经将标红的关键字进行了一波分析和复习,今天就复习标蓝色的八个关键字。
1、关键字float
float是C语言中的一种数据类型,表示单精度浮点数。使用float关键字声明变量时,需要在变量名前加上关键字float,如下所示:
  1. float a;
此时变量a的类型为float,可以存储小数点后7位有效数字的浮点数。
在C语言中,可以使用浮点数运算符对float类型的变量进行运算,例如:
  1. float a = 3.14;
  2. float b = 2.5;
  3. float c = a + b;
在上面的代码中,变量c的值为5.64。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浮点数的精度问题,对于需要高精度计算的情况,应该使用double类型或long double类型的变量。
2、关键字for
for是C语言中的关键字,用于循环控制。for循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重复执行一段代码,直到条件不满足为止。
for循环的语法如下:
for (初始化表达式; 条件表达式; 更新表达式)
{
    循环体语句;
}

其中,初始化表达式用于初始化循环计数器,条件表达式用于判断循环是否继续进行,更新表达式用于更新循环计数器的值。循环体语句是需要重复执行的代码块。
例如,下面的代码使用for循环计算1到10的和:
int sum = 0;
for (int i = 1; i <= 10; i++)
{
    sum += i;
}
printf("1到10的和为:%d\n", sum);

在这个例子中,初始化表达式为int i = 1,将循环计数器i初始化为1;条件表达式为i <= 10,判断i是否小于等于10;更新表达式为i++,每次循环将i加1;循环体语句为sum += i,将i加到sum中。循环执行10次后,sum的值为55。
3、关键字goto
C语言中的关键字goto用于无
```
goto label;
...
label: statement;
```
条件跳转到程序中的另一个位置。它可以跳转到同一函数中的任何标签,但不能跳转到另一个函数。其基本语法如下:
其中,label是一个标识符(可以是任何有效的C标识符),statement是在标签处执行的语句。在程序执行到goto语句时,它会直接跳转到标签处执行对应的语句。

使用goto语句可以使程序的逻辑更加清晰简洁,但过多的使用会使程序难以维护和理解。
因此,在实际编程中应该尽量避免使用goto语句,而采用结构化的控制流语句,如if、while、for等。
4、关键字if
if是C语言中的关键字之一,用于控制程序的流程。if语句可以根据条件的真假来执行不同的代码块。if语句的基本语法如下:
if (条件表达式)
{
    // 如果条件表达式为真,执行这里的代码块
}
else
{
    // 如果条件表达式为假,执行这里的代码块
}

其中,条件表达式可以是任何可以返回真或假的表达式,如比较运算符、逻辑运算符等。如果条件表达式为真,则执行if后面的代码块;如果条件表达式为假,则执行else后面的代码块(如果有else语句)。
if语句还可以嵌套使用,形成多重条件判断的结构。例如:
if (条件表达式1)
{
    // 如果条件表达式1为真,执行这里的代码块
}
else if (条件表达式2)
{
    // 如果条件表达式1为假,且条件表达式2为真,执行这里的代码块
}
else
{
    // 如果条件表达式1和条件表达式2都为假,执行这里的代码块
}

在使用if语句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条件表达式的值必须是一个布尔值(true或false)。
2. if语句中的代码块可以是单条语句,也可以是代码块(用花括号括起来的多条语句)。
3. else语句可以省略,但if语句必须要有。

4. 在多重条件判断时,条件表达式的顺序很重要,应该按照优先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

5、关键字int
在C语言中,int是一种数据类型,用于声明整数变量。它的用法如下:
1. 声明整型变量
  1. int a; // 声明一个整型变量a
2. 初始化整型变量
  1. int b = 10; // 声明并初始化一个整型变量b,赋值为10
3. 定义函数返回值类型
  1. int sum(int a, int b)
  2. { // 定义一个函数sum,参数为两个整型变量a和b
  3.     return a + b; // 返回a和b的和
  4. }
4. 定义数组元素类型
  1. int arr[10]; // 定义一个包含10个整型元素的数组arr
5. 定义结构体成员类型
struct person
{
char name[20];
int age;
};
int main()
{
struct person p1; // 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p1,包含一个字符数组和一个整型变量
return 0;
}

6、关键字long
C语言中long是一种数据类型修饰符,用于声明一个长整型变量。long关键字可以用于以下情况:
1. 声明长整型变量
  1. long num;
2. 声明长整型指针
  1. long *ptr;
3. 声明长整型数组
  1. long arr[10];
4. 作为函数返回值类型
  1. long func();
5. 用于类型转换
  1. int a = 10;

  2. long b = (long)a;

需要注意的是,long类型的变量在不同的编译器和操作系统中所占用的字节数可能会有所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long类型的变量占用4个字节,但在一些特殊的系统中,可能会占用更多的字节。因此,在编写程序时,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使用long类型的变量。

7、关键字registe
register是C语言的一个关键字,用于声明寄存器变量。寄存器变量是指存储在CPU寄存器中的变量,其访问速度比存储在内存中的变量更快,因此可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使用register关键字声明变量时,编译器会尽可能地将该变量存储在寄存器中,但并不能保证一定会存储在寄存器中,因为寄存器的数量是有限的,如果寄存器不够用,编译器会将变量存储在内存中。
register关键字的使用方法如下:
  1. register int x;
上述代码声明了一个整型变量x,使用了register关键字。在使用register关键字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register关键字只能用于基本数据类型(int、char、float等),不能用于结构体、联合体等复杂数据类型。
2. register关键字只是向编译器建议将变量存储在寄存器中,不能强制要求编译器这么做。
3. register关键字不能和指针一起使用,因为指针需要占用内存空间,无法存储在寄存器中。
4. register关键字不影响变量的作用域和生命周期。

总之,register关键字可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但使用时需要注意其适用范围和限制。

8、关键字return
return用于函数中,用于结束函数并返回一个值。其语法格式为:
  1. ```
  2. return [expression];
  3. ```
其中,expression为可选项,表示要返回的值。如果不需要返回值,可以省略expression。
使用return语句可以在函数执行过程中提前结束函数,并返回一个值。同时,return语句也可以用于在函数执行过程中判断某个条件是否满足,如果不满足则直接返回。
例如,下面的函数用于计算两个整数的和:
```c
int add(int a, int b)
{
    int sum = a + b;
    return sum;
}
```
在函数执行过程中,当执行到return语句时,函数会结束并返回sum的值。
另外,如果函数返回类型为void,表示不返回任何值,此时return语句可以省略。例如:
```c
void print_hello()
{
    printf("Hello, world!\n");
    // return; 可以省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