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移植到GD32F303时钟怎么修改成120M?

楼主:
想把STM32F103移植到GD32F303芯片,然后依旧使用STM32F103的库,将core_cm3.h替换为core_cm4.h.想使用GD32F303芯片120M的主频,不知道该如何修改了。求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23-03-10):
不想更换库~有办法做到上面的配置吗?

网友(2023-05-05):
硬件决定了

网友A:
M4主频应该是200M,可以通过配置分频实现120M

网友B:
改锁相环参数呗,就和配时钟频率一样。

网友C:
现在是72MHz?把一些分频系数改低一些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