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听说做菜单需要用到C语言的链表,你会吗

楼主(2023-03-10):
据说这是字节跳动用的培训资料。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还有第二课。

网友A(2023-04-10):
这个说的是上位机还是下位机的啊

网友B:
C语言的链表应用起来是非常的灵活的 也容易因为指针的操作出现问题

网友C:
树形结构是不是也得用链表啊

网友D:
链表的空间利用率高需要一个空间就分配一个空间。

网友E:
链式存储结构是非随机存取结构,对任一结点的操作都要从头指针依次查找到该节点,算法复杂度较高

网友F:
数据元素的逻辑次序靠节点的指针来指示,插入和删除时不需要移动数据结点,任意位置插入删除时间复杂度为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