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的I2C器件被强制在1.8V下使用

楼主:
我同事设计了一个电路,把3.3V的I2C器件,强制在1.8V下工作,很奇葩的是,居然到了量产都没出问题,于是同事每次都跟我炫耀:电路嘛,就是要灵活应用!

起因是,我们用的MCU,是3.3V电平,他的I2C也是3.3V的;
但是客户有一批库存的温度传感器,他们的I2C是1.8V的;
老板要求我们把这批温度传感器给利用起来;
于是我吭哧吭哧的想着,怎么去做电平转换;
但是我同事却跟老板聊天,说没那么复杂,直接用就行;
于是老板就让同事成功的从我手上把项目拿走了,他直接就开始了表演:
同事跟我说,I2C嘛,就一个opendrain架构,他的电平幅值来自于他的上拉,所以3.3V的要用到1.8V上面,直接给他上拉1.8V就可以了;
虽然我很盼望着这个电路能出问题,但是可惜的是,为什么一直到量产了,居然都没出现问题。。。

网友A(点评):
确实可以,可以看下开漏的电路的原理。

网友B(点评):
你这样0.7 VDD 需要2.1V; MCU能拉高嘛? 参考mos管改变电压的IIC 电路

网友C(2023-03-10):
看数据手册VIH最小值,一般都是0.7 x VCC,不在手册范围内,不见得不能用,出问题自己担责即可。
可以做下高低温测试,可能可以加剧问题。

另外,上拉这边可以略高于1.8V,要是1.8V器件这边是真OD的话不会有问题的。
即使不是,IO电压略高一点也可以承受。具体去看1.8V这边的数据手册。

网友D:
I2C的SCL和SDA是开漏输出,所以不涉及到损坏电路的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3.3V的设备能不能正常识别1.8V为高电平,一般来讲是可以的

网友E:
我们的1.8V和3.3V通信都电平转换的,一个三极管的事情,这样才稳定。
不过楼主同事这样也确实灵活应用,一切交给天意

网友F:
取决于3.3V单片机的识别电平。
如果经过高低温试验都没有问题,也未尝不可。

网友G:
opendrain 是这类电路的根本魅力所在。
所以我们通常的I/O或接口,应该学习这个特点:OD或OC。
即可以提高驱动能力,有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H:
你们老板真有钱!这要是出去后环境变了,批量需要退货或者维修这个损失可不小。做硬件产品可别这般取巧,这玩意容易害死老板!

网友I:
为什么不是上拉到3,3V?

网友I:
最好是每个电平的总线都接NMOS进行电平转移,这样可以多电平互联了,不过要注意NMOS的Vgs

网友J:
单片机的供电范围是多少呀,只是我们习惯用3.3V,忽略了它的范围。有些单片机最低可以到1.8V

网友K:
多使用了一片1.8v  ldo啊!

网友K:
mcu引脚能够配置为oc !

网友K:
引用 网友K:
多使用了一片1.8v  ldo啊!

楼主可以给老板提建议!

网友K:
找L系列mcu,可以一块使用1.8v左右的电源!

网友K:
温度低的环境可能有问题。

网友L:
看看单片机的输入高电平最低稳定值是多少,低于1.8V一点就行,低功耗的单片机这个电平比较低. 单片机也可以用稍低一点供电电压.

网友M:
如果MCU的IO的Vih是1.6V,低温下个别能到1.65V;这样用没有问题的。

网友N:
单片机端加个3.3v上拉,IC端加个1.8v上拉,这样是最好的,既安全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