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充电时间问题

楼主(2023-03-10):
图中V1和V2的RC值都是一样的,根据T=2πRC,那么它们的充电曲线应该是一样才对? 另外为啥V2还会有负值?图片已重新更新,增加了波形的标识电压,绿线为V1电压,蓝线为V2电压

网友A:
因为C2右边的输入与C1右边的输入不一样,C2左边的负载与C1左边的负载也不一样.
至于负压,先只看R4\C2,极限情况,假如V1有个直流电压1V,然后C2就会充电,一段时间后C2左边电压为0,右边电压为1V,
然后假如V1电压突然降低到0V,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那么C2右边电压为0V,左边电压为-1V,负压就来了.
把电容当作充电电池就行.

网友B:
V2出现复制的简单理解就是C2充电的速度慢于C1充电的速度,这很容易理解,因为C2是靠V1充电的,因此C1左侧电压下降的速度快于C2右侧电压上升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V2出现复制的简单理解就是C2充电的速度慢于C1充电的速度,这很容易理解,因为C2是靠V1充电的,因此C1左侧电 ...

看波形,是C2充电速度更快啊,另外C1左侧和C2右侧不是同一点电压吗?

网友C:
终止状态就是V1 V2都是0v, C2 有充电,就一定有放电。所以R4会出现负值

网友D:
假设V1 = V2 成立 , 根据欧姆定律 C2 电阻值恒等于0,是个超导体。

楼主:
以下是我刚思考出来的思路,供大家参考下。第1阶段:因为C1,C2初始电压都为0,当上电瞬间,电容开始充电,C2电流会超前C1(RC移相),同时C1充电过程中会给C2充电,所以C2会比C1充电更快。 第2阶段:当C2充满电后,C1还未充满,这时如果C1继续充电情况下,而C2已充满电,C2两端不会再有电子移动,为了保持C2两端电压的平衡,C2的左端必然出现负压。  第3阶段:当C1继续充电,电压开始继续减小,故C2的负压也开始减小来保持C2两端的电压保持平衡(从曲线图我也也可以看到当C2充满后,V1减小量等于V2增加量)。第4阶段:在第3阶段运行下,直到C1也充满电后,电子无法再次移动,最终为0。另外如果V1电源有波动,C1和C2的充电会再次开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波形,是C2充电速度更快啊,另外C1左侧和C2右侧不是同一点电压吗?

C1的充电速度肯定比C2快,因为流过C2的电流肯定流过C1,流过R3的电流也流过C1,所以流过C1的电流大于流过C2的电流,即C1 的充电速度快于C2,C1充电快,就意味着V2在某一段时间有变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