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R型电源变压器不能超负荷使用?

楼主(2023-03-10):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使用R型电源变压器时会有过载的情况。变压器过载的原因是什么?变压器过载后能否正常工作?有了这些问题,让我们了解一下电源变压器过载的应急处理和变压器运行的一些注意事项。

变压器过载对变压器本身有什么影响:
       1.变压器损耗增加。变压器一般根据额定容量设计,运行平衡点在67%左右。当变压器负载超过额定容量时,变压器的铜损失会继续增加,增加变压器的损耗。
       2.当变压器的输出电压超过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时,变压器的二次输出电压降低,当输出电流达到短路电流时,电压降至0.
       3.变压器的使用寿命会降低。变压器的绕组主要由绝缘材料制成,需要足够高的耐热性。如果温度过高,绝缘材料会加剧老化。而且变压器长期过载运行,会使变压器温度过高,严重时还会导致变压器燃烧。
       变压器能过载吗?答案是肯定的。正常情况下,变压器可以在可承受的负载值内短时间运行,但此时间周期不宜过长。如果长期急救负载运行,变压器的使用寿命会不同程度地缩短,这种运行方式应尽量减少。紧急情况下必须超负荷运行时,还应尽量减少超额定电流运行时间,降低超额定电流倍数。需及时替换正常额定值变压器使用。
       那么变压器在什么情况下过载运行是正常的呢?在平均老化率较小的情况下,变压器可以在短时间内超额定电流运行。出现以下情况时,不能超负荷运行。
       当变压器出现严重缺陷或绝缘弱点时,变压器不应超过额定电流。应立即更换正常的额定值变压器,因为当此类问题发生时,变压器已经出现故障,此时如果超载运行,会增加变压器故障造成的安全风险。

xch
智熵不够用,过载使用。

网友A:
楼主描述的不仅仅是R型电源变压器的特征哟,所以类型的变压器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B:
我想知道,那种可以超负荷使用,设计余量不在内.

网友C:
我喜欢环形变压器(环牛),不喜欢R型。变压器短时间的超载可以的,但是不要长时间超载,一般要留点余量,比长期负载多20%功率余量。

网友D:
电器都别超负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器都别超负荷使用

是的,都尽量在负荷内使用更为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环形变压器(环牛),不喜欢R型。变压器短时间的超载可以的,但是不要长时间超载,一般要留点余量, ...

是的,一般质量好点的短时间超负荷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能时间过长,不然都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那种可以超负荷使用,设计余量不在内.

长期超负荷都是不可以的,质量好一点的短时间超负荷还是没有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的不仅仅是R型电源变压器的特征哟,所以类型的变压器都是这样的吧。 ...

是的,赞同你的观点,其实变压器有些方面都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