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20 系列 IO 端口应用

楼主(2023-03-10):
1、SWM320 系列的 GPIO 端口特点
SWM320 GPIO 引脚不支持开漏输出,个别引脚只支持上拉或支持下拉,如下:
PORTA/PORTC/PORTM/PORTP/PORTN0~PORTN2 支持上拉功能
PORTB/PORTN3~PORTN19 支持下拉功能
2、SWM320 系列引脚功能端口
SWM320 系列的引脚功能分 FUN0/FUN1,分别对应 GPIOx 的偶数号引脚和奇数号引脚
。 A12/B12/N18/N19 无 FUNx 配置功能。
3、SWM320 系列引脚功能端口
SWD 端口设置为 GPIO 端口,直接用 PORT_Init 设置应该就行。

网友A:
不支持开漏输出是基于什么考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开漏输出是基于什么考量嘛?

开漏的电压一般为5V或者5V以上,320系列的IO口支持3.3V

网友B:
这样的话极大的限制了io口的用途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漏的电压一般为5V或者5V以上,320系列的IO口支持3.3V

请问是因为电平的问题所以不支持开漏输出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因为电平的问题所以不支持开漏输出的是吗

对的,341系列的部分IO口支持开漏

网友D:
嗯 用上拉或者下拉电阻也能实现相关功能

网友E:
我们区分偶数号引脚和奇数号引脚,会不会太麻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区分偶数号引脚和奇数号引脚,会不会太麻烦了

感觉这就是厂家规定的一种使用习惯吧

网友G:
这些注意事项不知道在手册上有没有体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