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B0串口1DMA方式求助???DMA中断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3-03-10):
H7B0串口1DMA方式求助???DMA中断收不到数据??????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 Enable I-Cache */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
  SCB_EnableDCache();

ALIGN_32BYTES(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D2"))) uint8_t USART1_RX_BUF[USART1_DMA_RX_BUFFER_MAXIMUM]) = "ARM";

网友A:
你现在是uart接收数据到DR寄存器,然后DMA提取后放到内存,从你的信息来看是放在D2域的RAM吧。 这个过程跟cache关系不大。

一个个来,先保证UART正常接收了, 这边OK了再来检查DMA的配置。

网友B:
参考LL库实现,DMA内存地址要指定内存区域: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125108990?spm=1001.2014.3001.55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uart接收数据到DR寄存器,然后DMA提取后放到内存,从你的信息来看是放在D2域的RAM吧。 这个过程跟c ...

谢谢,已经解决了,DMA和Cache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LL库实现,DMA内存地址要指定内存区域: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12510899 ...

谢谢

网友C:
这个过程跟cache关系不大。

网友D:
检查DMA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