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板短路问题注意事项说明

楼主(2023-03-10):
电子产品维修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短路。PCBA上的短路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小到烧毁元件,大到报废PCBA。我们只是尽量避免短路。我们必须掌握生产的每一步,检查不放过每一个疑点。

1:如果是手工焊接,养成良好的习惯。首先,焊接前目测检查PCB,用万用表检查关键电路(尤其是电源和接地)是否短路。第二,每次焊接一个芯片,用万用表测量电源和地面是否短路;如果焊料倒在芯片的焊腿上(尤其是表面贴装组件),就不容易找到。

2:打开电脑上的PCB图,点亮网络的短路,看哪一个距离最近,最容易连接。应特别注意IC的内部短路。

原因3:A short circuit is found。取切板线(特别适合单/双板)。切割线结束后,将功能块各部分上电,拆下部分部件。

4:采用短路定位分析仪,如新加坡PROTEQ CB2000短路跟踪仪、香港灵智科技QT50短路跟踪仪、英国POLAR ToneOhm950多层板电路短路检测仪。

5:在小尺寸仪表上粘贴电容焊时需要小心,尤其是电力滤波电容器(103或104),数量大,容易造成电源与地短路。当然,有时运气不好,电容器本身也会短路,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焊接前将电容器焊接好。

6:如果有BGA芯片,因为芯片看不到所有的焊点,而且也是多层板(4层以上),所以最好每个芯片的电源都设计有磁珠或0欧电阻连接,这样当电源和地短路时,断开磁珠进行检测,很容易发现芯片。因为BGA焊接难度很大,如果没有自动焊机,稍微注意把相邻电源和地面上的两个焊接球短路。

网友A:
感谢分享PCB板短路问题注意事项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