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辉芒微FT61F14X的IO上升沿中断时间抖动怎么解决

楼主(2023-03-10):
好久没来论坛发帖了,看到有坛友也用这个系列的单片机,特来请教下。
直接用官方给的IO中断demo就能测出来,中断里面翻转一个IO口,响应时间误差,导致输出信号抖动,大概在30~50us,现在在准备更换MCU了,各位坛友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A:
v我。我来给你想办法

楼主(2023-04-14):
不好意思,我上论坛几次都没看到消息提示,今天翻帖子才看到,已更换芯片,后面咨询过你们技术,得到的回复是确实没办法

网友B(2023-07-23):
楼主你好,我也是大量的使用辉芒微的,FT61F14x,我也大量的用到,你说的是从 IO 端口电平发生变化(电平变化中断),到中断程序里面第一时间翻转任意一个 IO (比如驱动LED),它们的时间差有 30~50us ,是这样吗?这个我的确没有测试过,这个要用示波器2路探头就可以捕捉到是否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也是大量的使用辉芒微的,FT61F14x,我也大量的用到,你说的是从 IO 端口电平发生变化(电平变 ...

是的,外部中断响应有延迟,而且延迟的时间不稳定,要是个稳定的几十us那就算了,最后更换MCU了就解决了。

网友C:
以前用过辉芒微,没有注意过IO中断延时。 按说单片机的IO中断不会延时那么大。除非是其他中断运行中,不能中断嵌套,导致这么大的时间。楼主能不能把原厂技术回复的也说一下,想明白是什么原因,防止以后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辉芒微,没有注意过IO中断延时。 按说单片机的IO中断不会延时那么大。除非是其他中断运行中,不能 ...

辉芒微的所有单片机只有一个中断向量,没有中断优先级,没有中断嵌套,今年新推出的一个型号,就只有它有两个中断向量的,可以设置优先级的

网友D:
中断的上升沿是干净的吗?什么原因有没有搞清楚?

网友D:
如果只有一个IO中断,CPU又没干别的事情没有理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