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上市] 【APM32F107VCT6 MINI开发板测评】体验N种点灯之1

楼主(2023-03-10):
【APM32F107VCT6 MINI开发板测评】与极海的第一次会面
板上的外设目前只有两个LED灯,两个按键。所以我准备用这两个灯,结合GPIO、RTC、TIME、PWM来做一系列的点灯试验。1、安装keil包,在上篇资料下载到的文件夹中双击打开pack包:
2、点击next,就把会包解压到默认的目录中。
3、在APM32F107文件夹中新建demo文件夹,把APM32F10x_SDK_V1.8.zip解到该文件夹内,考虑到以后keil在debug中不会卡死,所以大家最后用全英文的文件夹名称。
4、文件包目录如下:
│  APM32F10x_SDK_um.chm
│  GEEHY COPYRIGHT NOTICE.txt
│  list.txt
│  Readme.pdf
│  Release_Notes.txt
│
├─Boards
│  │  Board.c
│  │  Board.h
│  │
│  ├─Board_APM32F103VCS_MINI
│  │  ├─inc
│  │  │      Board_APM32F103VCS_MINI.h
│  │  │
│  │  └─src
│  │          Board_APM32F103VCS_MINI.c
│  │
│  ├─Board_APM32F103_MINI
│  │  ├─inc
│  │  │      Board_APM32F103_MINI.h
│  │  │      bsp_delay.h
│  │  │
│  │  └─src
│  │          Board_APM32F103_MINI.c
│  │          bsp_delay.c
│  │
│  └─Board_APM32F107_MINI
│      ├─inc
│      │      Board_APM32F107_MINI.h
│      │
│      └─src
│              Board_APM32F107_MINI.c
│
├─Documents
│      DATASHEET.pdf
│
├─Examples
│  ├─ADC
│  ├─BAKPR
│  ├─CAN
│  ├─CRC
│  ├─DAC
│  ├─DMA
│  ├─EINT
│  ├─EMMC
│  ├─ETH
│  ├─FMC
│  ├─FPU
│  ├─GPIO
│  ├─I2C
│  ├─I2S
│  ├─IAP
│  ├─IWDT
│  ├─NVIC
│  ├─OTG
│  ├─PMU
│  ├─RCM
│  ├─RTC
│  ├─RTOS
│  ├─SPI
│  ├─SysTick
│  ├─Template
│  ├─TMR
│  ├─USART
│  ├─USB
│  └─WWDT
├─Libraries
│  ├─APM32F10x_ETH_Driver
│  ├─APM32F10x_StdPeriphDriver
│  ├─CMSIS
│  ├─Device
│  │
│  ├─USB_Device_Lib
│  └─USB_OTG_Lib
├─Middlewares
│  ├─FreeRTOS
│  ├─lwip-1.4.1
│
└─Package
    │  Geehy.APM32F1xx_DFP.1.1.0.pack
    │
    └─SVD
            APM32F103xx.svd
            APM32F105xx.svd
            APM32F107xx.svd
包里提供了IAR、MDK的工程示例。每个示例给出了说明文件readme.txt。
5、进入Examples\GPIO文件夹下,把GPIO_Toggle复制一份,修改成LED。
6、进入demo\APM32F10x_SDK_V1.8\Examples\GPIO\GPIO_LED\Project\MDK打开工程文件:
7、打开main.c,将原来的代码增加一个delay(),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APM_MINI_LEDInit(LED2);
    APM_MINI_LEDInit(LED3);

    while (1)
    {
                                Delay();
        APM_MINI_LEDToggle(LED2);
                                Delay();
        APM_MINI_LEDToggle(LED3);
    }
}
8、编译:
9、接上jlink,打开设置,设置成jlink并查看芯片是否识别成功:
10、下载后,两个LED灯交替闪烁。第一次点灯成功。

网友A:
这俩灯的用处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也很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灯的用处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也很灵活

对呀,LED,用好了,就是一个万能的外设,状态提示用的外设必选。

网友B:
安装keil包的时候需要安装哪个版本以上的呢

网友C:
demo不错  都是比较完整的小工程文件

网友D:
如何更改delay函数中的延时时长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何更改delay函数中的延时时长呢

得去相关的函数体中更改参数或者循环次数啥的

网友F:
pack包在安装的时候不能自动添加到相应的位置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pack包在安装的时候不能自动添加到相应的位置上吗

一般来说,可以找得到,但是有些装了几个版本的keil可能就装不到指定的位置,需要手工拷贝到指定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