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5.00元(功能说明)
[资料干货] Multisim仿真电容阻抗

楼主(2023-03-10):
Multisim仿真电容阻抗
对于电子工程来讲,实际的电容是不理想的,是存在ESR和ESL的。
贴片电容器等效电路
下图所示是贴片电容器的等效电路。
从等效电路可以看出,电容器除电容外还有寄生电感L和寄生电阻R,尽管L值和R值都很小,但是在工作频率很高时电感会起作用,电感L与电容C构成一个LC串联谐振电路。
有引脚电容器等效电路
下图所示是有引脚电容器的等效电路。
它与贴片电容器相比,其等效电路中多了引脚分布电感,它也有高频串联谐振的特性。
下面我们来用Multisim仿真以下电容的阻抗曲线
软件版本:Multisim14.0
我们以村田的0.1uf电容为例
https://www.murata.com/zh-cn/products/productdetail?partno=GRM188R71H104KA93%23

GRM188R71H104KA93(GRM188R71H104KA93D,GRM188R71H104KA93J)|陶瓷电容器(SMD)|陶瓷电容器|电容器|村田制作所 (murata.com)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当频率为23M时,该电容的阻抗最低,即该电容的ESR0.02欧姆。
现在我们知道了电容大小0.1uFESR0.02Ω,但还有ESL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求呢?
阻抗最低,意味着处于谐振频率,即XL= Xc
Xc= 1/2πfc   XL = wL= 2πfL  1/2πfc =  2πfL
求得 L = 0.479nH,即ESL = 0.479nH
Multisim绘制以下电路
进行仿真
进行仿真设置
1、Simulate ->Analyses..
2、点击AC Sweep ->Frenquency parameter,如图设置频率参数
3、点击Output,点击Add Expression
4、创建表达式 R = V / I ,然后点击运行Run
通过上图我们可看到X2 25MY2 23mΩ ≈ 0.02Ω
以上数值跟村田提供的谐振频率点23M,电阻0.02R基本一致,如有错误,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不同频率下测得的L是不一样的。

通常的线性电感的电感量L是不会随频率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不同频率下测得L不会变,只是不同频率下测得L的电抗XL是不一样的。

网友A:
不同频率下测得的L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频率下测得的L是不一样的。

是的,图中所示的是在谐振频率所测得

网友B:
方法就是在你截图那个web页面上,去simsurfing下载spice model,就能multisim出右边频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就是在你截图那个web页面上,去simsurfing下载spice model,就能multisim出右边频谱。
...

下载了MOD文件不知道怎么打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载了MOD文件不知道怎么打开

用记事本notepad打开,纯文本的。你可以打开看到里面的建模的寄生参数。
在multisim里建立一个component,导入模型就能仿真了。你只是想知道里面的寄生参数的话,不用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记事本notepad打开,纯文本的。你可以打开看到里面的建模的寄生参数。
在multisim里建立一个component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