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LLC的供电启动问题求助

楼主(2023-03-10):
第一次弄一个500wPFC+LLC板子,追求可靠性,PFC用的芯片UCC28180,厂家推荐单独供电,故PFC电感就不另加绕组,LLC用的是6599,准备用一个小反激给两个芯片供电,没有找到单独供电板子做参考,心里没底,有几个供电问题想请教一下坛友们:

1.反激输入应接在PFC的整流桥后还是接后面的DC400V处?接在PFC的整流桥后会不会影响PF?

2.如果接DC400V后面,反激设置大于250V启动,反激IC带高压启动,这样先启动反激,然后反激一个绕组给反激IC供电,反激副边输出给PFC供电,把PFC电压抬起来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整个启动瞬间(ms级)供电出现问题?

3.反激要做两路输出分别给PFC和LLC芯片供电吗?

4.供电时假如PFC的芯片和LLC芯片同时得电,LLC不加延时电路,但是LLC设置大于380V启动(即PFC已经工作),会不会整个启动瞬间(ms级)出现问题而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