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支持串口烧录吗,还是需要专门的编程工具?

楼主(2023-03-10):
没在官网看到烧录工具,是直接可以烧录吗

网友:
看看有没有提供这个功能,看你选择型号的手册。

网友A(2023-07-01):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一般是不支持吧

网友B:
通常来说没有就是不可以,需要专门的编程工具进行烧录

网友C:
要不你换个别的,用32位芯片试试

网友D:
估计能支持串口烧录吧

网友E:
8位的MCU一般都是用串口烧录啊

网友F:
直接问问官方呗,比较权威

网友G:
8位的MCU现在好像也不是很热门了,性价比很低

网友H:
有的应该是可以支持用串口烧录

网友I:
直接去官网看看,看烧录器的支持呗

网友J:
你用的那个型号啊?具体型号之后,再看烧录方式呗

网友K:
不支持串口烧录,武芯科技的烧录器支持8位和32位MCU的烧录,http://www.wuxin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