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奇PT100的信号是如何模拟的

楼主(2023-03-11):
手上有一个网上买的信号发生器,可以做电流输出、电压输出等,还可以模拟热电偶的温度输出,最有趣的是可以模拟输出PT100的信号。
输出热电偶信号可以理解,按对应温度输出个毫伏级电压信号就行了。
这个PT100的电阻信号如何模拟我就想不明白了,开始猜测是数字电位器的方式,但查了下资料数字电位器精度都不怎么样,感觉又不太像。
有了解的网友吗知道具体的思路吗,非常好奇

网友A:
三极管和采样电阻,采样电阻得到测试电流,三极管控制两端电压,两者相除不就是电阻了吗?

网友B:
楼主问的是PT100在"标准"信号原中是怎么产生的?
是切换电阻、如何实现的?不过过去还真的是切换标准电阻组合的,现在的技术不知道怎么做的,也许用MOS开关可以到mΩ级别。

网友C:
你都明确说了是PT100,那么就按照PT100的电阻特性模拟调整三极管的导通,控制内部导通电阻就行了,就像可调稳压电源的原理一样,只不过这个精度能到多少就与控制的分辨率有关了?

网友D:
“数控模拟电阻”了解一下。顺便还可以了解一下模拟电容、模拟电感(音响上的硬件均衡器这种电路就是用模拟电感)。

网友E:
附件是相关的专利文档,可以学习一下

靠谱

网友F:
合成电阻,可以参考进口信号源

楼主:
感谢诸位,看来大家还是比较认同是数字电位器类的方式,以多电阻控制联合导通的方案

网友G:
电子负载就有电阻模式,PT100就是个电阻。

网友H(2024-02-27):
您好,请问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吗,我最近做的一个项目也是要模拟输出热电偶和pt100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