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APM32F107VCT6 MINI开发板测评】驱动OLED

楼主(2023-03-11):
#申请原创# 【目的】利用rt-thread来驱动OLED
rt-thread的在线包,提供了ssd1306的驱动程以及常见画点画线的的基本能力。
1、进入rt-thread-master\bsp\apm32\apm32f107vc-evalboard目录,打开env使能ssd1306如下图。

2、使能I2c,SCL\SDA分别为PB6、PB7
3、保存后生成mdk:
$ scons --target=mdk5
scons: Reading SConscript files ...
Keil5 project is generating...
Keil Version: 0.0
Keil-MDK project has generated successfully!
4、打开工程后编译下载,接好OLED屏,打开串口综端。执行ssd1306_TestAll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5.0.0 build Mar 11 2023 10:07:26
2006 - 2022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System Clock: 72000000
msh >list_device
list_device: command not found.
msh >
RT-Thread shell commands:
pin              - pin [option]
reboot           - Reboot System
help             - RT-Thread shell help.
ps               - List threads in the system.
free             - Show the memory usage in the system.
clear            - clear the terminal screen
version          - show RT-Thread version information
list             - list objects
ssd1306_TestAll  - test ssd1306 oled driver

msh >lsit device
lsit: command not found.
msh >list device
device           type         ref count
-------- -------------------- ----------
i2c1     I2C Bus              0
uart1    Character Device     2
pin      Pin Device           0
msh >ssd
ssd1306_TestAll
msh >ssd
效果如下:
【小结】极海H32F107VC可以通过RT-Threa快速驱动OLED屏。

网友A(2023-05-11):
APM32F107VCT6 与四针oled怎么连接

网友B:
怎样才能同时驱动OLED和LCD两个屏

网友C:
oled spi方式 DC线接哪里

网友D:
oled可以显示数字并有缩放功能吗

网友E:
OLED显示屏,怎么显示字符串变量?

网友D:
驱动oled如何实现反色显示表示选中功能

网友F:
调试OLED液晶,显示不稳定,需要多次复位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oled spi方式 DC线接哪里

我这个是i2c的接线。如果用spi,才用到dc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样才能同时驱动OLED和LCD两个屏

看你用什么接口,如果是spi接口,那启用不同的cs\dc\bl就可以sck\mosi\miso是可以共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试OLED液晶,显示不稳定,需要多次复位才可以

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你的时序,看ack\nack是不是标准的时序,各项延时是不是符合屏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oled如何实现反色显示表示选中功能

在发送显示命令时有一个正反显示的命令,具体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G:
使用APM32F107VCT6 2的I2C接口进行数据传输,需要先初始化I2C接口,并设置相关参数,包括时钟频率、传输模式等等。

网友H:
OLED显示屏上显示字符串变量需要根据具体的驱动方式和协议进行相关设置和操作。

网友I:
驱动OLED显示屏需要掌握I2C通信协议和OLED显示原理

网友J:
将字符串变量转换为字符数组格式。例如,如果要显示一个字符串变量str,可以将其转换为char类型的字符数组形式

网友K:
只需把字符串和引号换成数组即可

网友L:
设置显示位置和字体大小。在OLED显示屏上,需要设置显示字符串的位置和字体大小,以便将其正确地显示出来。

网友M:
oled屏幕只能显示颜色深度为1或者就是黑白模式的字符串格式,可以使用photoshop、“画图”或者其他图片显示软件进行转换。

网友N:
选择适合的OLED显示屏和STM32开发板,并下载安装相应的开发环境和库文件。

网友M:
12864 带字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12864 带字库吗?

不带字库的,需要在ROM中写入,或者外挂字库。

网友O:
将OLED显示屏的SCL、SDA等信号线连接到STM32开发板上,并将对应的GPIO口设置为输出模式,以便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P:
OLED的驱动程序一般比较复杂

网友Q:
直接把变量打印;设定好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