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问题解决

楼主(2023-03-11):
问题1:

对于jlink的,驱动上需求高版本的,如何检测驱动版本是否可行的,使用icp通过jlink来连接芯片,如果驱动版本太低,则会有弹窗提醒。
问题2:

驱动没有问题,icp也可通过jlink连接到芯片,但是keil下无法识别到芯片的。这种情况下,需要把keil的项目工程中的jlink文件删除,然后重新打开工程,打开工程后keil一般会弹窗没有这个型号,此时我们点击ok进去手动选择没有任何品牌的M4内核的型号即可。

以上Jlink问题解决如下:

1、先删除项目中的jlink文件,如下图。

2、重新打开工程后的弹窗:

3、手动选择型号:

网友A:
对于jlink  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得用正版的 否则盗版总出问题

网友B:
感觉keil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啰嗦了

网友C:
可以在jlink.setting文件中手动更改设置吗

网友D:
如果驱动版本有问题 那么在哪里可以下载到高版本的驱动呢

网友E:
keil下无法识别到芯片的这种情况 如何判定是芯片问题还是jlink问题呢

网友F:
如果我们已经连接上jlink  在安装编译工具  编译工具会自动驱动jlin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