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下载时报错

楼主(2023-03-11):
AT下载时报错如下: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是不是应该升级一下仿真器啊 看着像是配置上能选择到芯片啊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哪种下载器啊 不兼容啊感觉

网友C:
看提示像是下载器有问题  重启电脑试试吧  不过希望不大

网友D:
检查一下电路板供电 或者将下载器的接口接到电脑主板的接口上 别用前面板接口

网友E:
重新上电试一下 看看下载器的灯亮不亮

网友F:
是不是jlink需要升级了  版本不支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