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初始化串口

楼主:
1、先需要初始化串口1,并且使能串口发送,才能使串口工作串口的初始化包括gpio的初始化以及串口的初始化,串口1使用默认的IO,PA9/PA10。一般当IO作为外设输出的时候设置为复用推挽输出功能,输入的设置为浮空输入或者上下拉输入模式。
如图是IO的分布:

2、IO上只初始化PA9,以及使能输出即可,串口配置为115200波特率,数据位8,停止位1。
串口的初始化这个库都封装好了函数,对应着添加参数就可以使用了。

void usart1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Enable the UART Clock*/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开启GPIOA的时钟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USART1_PERIPH_CLOCK, TRUE);                //开启USART1的时钟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UART1 TX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较大电流推动/吸入能力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推挽输出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复用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9;                                                                //pa9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无上下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usart_init(USART1, 115200, USART_DATA_8BITS, USART_STOP_1_BIT);                        //串口1,115200波特率,8数据位,1停止位
    usart_hardware_flow_control_set(USART1,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无硬件流操作
    usart_parity_selection_config(USART1,USART_PARITY_NONE);                                //无校验
    usart_transmitter_enable(USART1, TRUE);                                                                        //使能发送

        usart_enable(USART1, TRUE);                                                                                                //使能串口1

}
3、初始化成功后就可以用串口进行相关的发送接收函数了

网友A(2023-04-06):
请问为什么只初始化PA9,而不需要初始化pa10么

网友B:
我们一般是先初始化io口还是先初始化串口呢

网友C:
个人感觉串口的难度还是在于时钟的配置

网友D:
为什么我发送之后接收到的首字符都是0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发送之后接收到的首字符都是0呢

可能是没有可靠接地的关系或者时钟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发送之后接收到的首字符都是0呢

我也会有这种莫名奇妙的现象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