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电焊机焊接状态检测器LC43D

楼主(2023-03-11):
电焊机一般用电流传感器来反馈焊接状态,一般用霍尔传感器,在一些只要求检测焊接状态的情况下,用开关量电流检测器成本相对低。
模拟量信号: 可以实时采集焊接电流,需要模拟量端口,成本稍高,处理稍微麻烦。
开关量信号:可以实测检测到是否处于焊接状态,接DI口,成本低,处理简单。

霍尔传感器,需要正负电源,输出模拟量信号。

开关量检测,配PLC使用方便。
下图是LC43D 和西门子PLC IO 连接图,LC43D具有良好的兼容性,PNP  NPN均可用。

楼主:
LC43D 全密封设计 防水防尘 放震动,适合恶劣环境使用。
穿线孔径8mm   12mm  26mm, 更大电线可用LC45D 更方便,电流1KA。

楼主:
LC43D-26mm

网友A(点评):
输出是什么型号?能直接无源触点吗?

网友B:
焊接机里面有没有电阻需求,一种 陶瓷电阻,非水泥电阻,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和耐用性。

网友C:
焊机这么大的电流,一只干簧管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机这么大的电流,一只干簧管都搞定了。

干簧管机械触点,时间久了 容易坏、。 LC43:内部干簧管。LC43D :内部电子触点。

楼主:
LC43D就是LC43的升级版。电子触点 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