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3214芯片PWM输出问题

楼主(2023-03-11):
用SH79F3214芯片进行PWM输出时,配置好PWM定时器了,并且初始化的时候调用,对PWM完成初始化之后,P0.3引脚上就应该有PWM信号输出了。

实际测试效果,却发现并没有按照预想的情况输出PWM信号,引脚上电平保持不变,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23-07-07):
那就是你的初始化没成功呗

网友B:
话说,这芯片带仿真功能不?带的话,你可以仿真搞搞

网友C:
那你pwm给赋值没?

网友D:
看看你的代码吧,看你咋写的

网友E:
正常来说官方应该有PWM的demo吧,你试试demo呗

网友F:
你使能了没?还有就是确定是P0.3的IO么?

网友G:
你再检查一下吧,基本就是你的配置问题

网友H:
咋感觉是你的初始化没成功导致的呢

网友I:
你还要初始化IO的引脚,这样才行吧

网友J:
你再检测一下其他的引脚呢?看看是不是输出到别的IO上了

网友K(2023-11-12):
感觉像是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L:
引脚上电平保持不变是不是设置wen t

网友M(2024-09-14):
检查PWM寄存器配置

网友N:
PWM初始化设置、引脚配置不对可能是

网友O:
芯片坏了吗

网友O:
P0.3引脚与外部设备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P:
检查程序中是否有错误地关闭或禁用PWM通道的代码。

网友Q(2024-10-28):
程序写的有问题吧

网友R:
确认PWM模块所使用的时钟已经正确开启,并且频率符合要求

网友S:
如果在配置PWM寄存器之前没有将PWMLO设置为0x55,或者在配置完成后没有将其清零,可能会导致配置不生效

网友T:
对于SH79F3214的PWM寄存器,在配置时需要先配置低位,再配置高位。如果先写高位后写低位,那么低位的写入动作可能无效,从而导致PWM信号输出异常

网友U(2024-11-29):
程序初始化问题吧

网友V:
代码写的有问题吧

网友W(2025-07-16):
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使用 SH79F3214 芯片控制风机调速时,P0.3 引脚未输出预期 PWM 信号,原因是配置寄存器未先写低位再写高位。

网友X(2025-08-27):
SH79F3214 的 PWM 输出需正确配置相关寄存器,设定频率、占空比,注意引脚复用,可能存在输出不稳定,需检查时钟与负载匹配。

网友Y:
SH79F3214 的 PWM 输出问题可能源于配置错误(如定时器模式、占空比设置)、引脚复用冲突或时钟源异常,需检查寄存器配置与硬件连接。

网友Z:
SH79F3214 的 PWM 输出问题多因配置不当:时钟源未使能、通道模式错误、比较值设置超范围。
解决:检查 PWM 模块时钟使能,确认 GPIO 复用为 PWM 功能,设置合理的预分频和周期值,保证比较值小于周期值,使能输出通道。

网友AA(2025-10-20):
SH79F3214 的 PWM 输出问题可能源于配置:未正确设置定时器模式(需选 PWM 功能)、周期 / 比较寄存器值设错(导致无输出或频率异常)、引脚复用未配置(PWM 引脚被占用)、死区设置不当(输出被抑制)。检查 T0CON/T1CON 等寄存器,确保使能定时器及 PWM 输出,核对引脚映射。

网友AB:
确认P0.3引脚是否被正确配置为PWM输出功能,有时候引脚功能设置错误也会导致没有PWM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