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资料干货] 三极管分压偏置电路稳定静态工作点原理

楼主(2023-03-11):
<

三极管分压偏置电路稳定静态工作点原理

如上图所示是一种三极管分压偏置电路偏置电路RB1和RB2组成一个分压电路分压电路给三极管基极提供直流偏置电压
为什么要使用分压式偏置电路
作用就是能稳定静态工作点!
何为静态工作点?
三极管静态工作点是指放大电路在没有信号输人的情况下,三极管处于直流工作状态。三极管工作离不开直流电路,如果三极管直流电路工作不正常,则三极管交流电路就不可能正常工作。静态工作点是指在静态状态下也就是放大电路未加入交流信号时电路处于直流工作状态,这些电流、电压的数值可用三极管输入输出特性曲线上一个确定的点表示静态工作点,也叫Q点一般包括IBQ、ICQ、UCEQ”。

晶体管的静态工作点比较容易受温度影响如果没有下偏置电阻Rb2基极的电压UB明显会受基极电流的影响,所以就会影响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而在分压式偏置电路中基极的电压UB是经过RB1RB2分压得到的,大部分电流都是通过偏置电阻,流入基极的电流远小于流过偏置电阻的电流,因此此时基极输入可视为虚断状态。当温度升高时,流过三极管集电极ic会增大,Re上的电压升高,Ub不变,导致Ube减小,因此导致Ib变的更小,使电路稳定。
下面还有一种方式通过稳压二极管实现静态工作点稳定
原理如下:
当温度升高时,流过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增大,同时流过稳压二极管D1的电流也会增大,因此流入三极管基极电流减小,从而时流过集电极电流减小,从而使三极管静态工作点稳定。

xch
胡扯但。 比如“UB是基本不变的所以是能使静态工作稳定的” 是胡扯。 事实上如果如果漂移使得 IB 增加,导致 UB 下降,反而使得工作点更稳定。 哪个师姐教的?

网友A:
s
分析的有理有据,复习了,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