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休眠

楼主(2023-03-11):
中颖MCU休眠之后,mcu会干什么?停止了嘛?

网友A(2023-07-26):
休眠不是停止,只是关闭了一些外设,降低了时钟

网友B(2023-12-05):
其实正常就是降低频率将相关的部分外设进行了关闭

网友C(2024-01-07):
其实就是维持基本的MCU运行即可

网友D:
中颖MCU休眠基本就是维持基本的运行

网友E:
休眠之后基本频率都会降低,之保持基本运行

网友F(2024-03-11):
不停止,相当于人睡觉了

网友G:
休眠就关掉大部分的外设

网友H:
休眠是指进入低功耗模式,外设不工作。

网友I:
休眠就相当于动物冬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