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2023-03-11):
正在做一部LLC电源,驱动芯片是UCC25600,下图是MOS开关管(下管)的 GS 电压波形,上升沿向上有一个振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驱动变压器使用外径18mm绿环,变比:  14:14:14,电感量1mH,LLC开关管是FQPF10N20C,主LLC开关管未加电。

楼主:
与上图相同,放大时基极波形图。

楼主:
这是电子原理线路图。

网友A:
这个电路驱动的话  好像就是这样的

网友B:
电压波形正常的,上升沿是有一个振荡的。

网友C(2023-06-05):
MOSFET 没通电,测得波形也没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