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APM32F107VCT6 MINI开发板测评】第N种点灯之二——RT- Thread按键中断点灯

楼主(2023-03-12):
按键控制,是单片最常用的功能。SDK在\APM32F10x_SDK_V1.8\Examples\EINT\EINT_Config示例中做出了按键的DEMO,我这里向大家介绍用RT-Thread的PIN来实现key的按键控制LED灯。
1、在的rtthred-master-bsp中打开keil工程:
2、在工程的apllcations下面新建key.c,并把key.c加入工程中:
3、key.c内容如下:
#include "key.h"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define KEY2_PIN_NUM  1    //PA01
#define LED3_PIN_NUM  69   //PE05

static void led_toggle(void *args)
{
        uint8_t start_tick = 0;
        start_tick = rt_tick_get()+20;
        while(rt_tick_get()<start_tick);
        if(rt_pin_read(KEY2_PIN_NUM) == PIN_LOW)
        {
                        rt_pin_write(LED3_PIN_NUM, !rt_pin_read(LED3_PIN_NUM));
        }
}
static void key_test(void)
{
        rt_pin_mode(LED3_PIN_NUM,PIN_MODE_OUTPUT);
        rt_pin_write(LED3_PIN_NUM,PIN_LOW);
        rt_pin_mode(KEY2_PIN_NUM, PIN_IRQ_MODE_FALLING);
        rt_pin_attach_irq(KEY2_PIN_NUM, PIN_IRQ_MODE_FALLING, led_toggle, RT_NULL);
        rt_pin_irq_enable(KEY2_PIN_NUM,PIN_IRQ_ENABLE);
}

MSH_CMD_EXPORT(key_test,key test);

4、骗译下载,打开终端控制台,执行key_test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5.0.0 build Mar 12 2023 10:21:19
2006 - 2022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System Clock: 72000000
msh >ek
msh >ke
key_test
msh >key_test
msh >
5、按下KEY1就可以实现控制LED3的翻转。

网友A:
看名称是想要通过跑系统来点灯是吗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代码  没有看明白楼主是如何做的防抖啊

楼主:
        start_tick = rt_tick_get()+20; //先定一个超时的计数

        while(rt_tick_get()<start_tick);  //等待超时
其实吧这个还是不是完成非阻 塞式的消抖。如果对实时性要求再高,用开设一个任务,然后用rt_thread_delay来做延时。这个只跑一个线任务,所以就用了while做阻塞的消抖了。

网友C:
看效果视频感觉好像楼主控制按键的长短不同 灯点亮的也不同啊

网友D:
貌似使用的是电平判断动作的是吗

网友E:
为什么需要打开终端控制台才可以运行呢

网友F:
看到的是部分代码 点灯代码的启动需要上位机的通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需要打开终端控制台才可以运行呢

这个程序,不是开机就运行了,要运行keytest才配置好按键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的是部分代码 点灯代码的启动需要上位机的通知?

是的,要在终端上运行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名称是想要通过跑系统来点灯是吗

对的,如果不开终端,可以把程序放到main里开启。

网友G(2023-04-12):
这个是自己移植的RT- Thread吗

网友H:
程序中还需要使用看门狗吗

网友I:
APM32F107VCT6 能跑linux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APM32F107VCT6 能跑linux系统吗

2.2 Cortex-M能跑linux吗?
不能!

Cortex-M系列处理器是没有内存管理单MMU。

linux是非实时性操作系统,多进程是其主要特点。
多进程依赖于内存管理单元MMU。换而言之,Linux操作系统对MMU具有极强的依赖性。

所以cortex-M不建议跑Linux!

cortex-M可以跑实时操作系统,因此不涉及到线程间的地址空间分配,不需要使用MMU,例如ucos、 FreeRTOS、 RT-Thread等。

所以极海这个最好是RT-Thread就行了。

网友J:
APM32F107VCT6跑RT- Thread要多大的Flash比较好?

网友H:
在APM32F107VCT6上跑RT- Thread总是进入HardFault,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K:
对于APM32F107VCT6 嵌入式系统软件,如何选择操作系统

网友L:
为什么要用RT- Thread

网友M:
如何在APM32F107VCT6 上移植Freertos

网友N:
RT-THread如何定义缓冲区额外线程变量?

网友O:
APM32F107VCT6 支持什么嵌入式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N:
RT-THread如何定义缓冲区额外线程变量?

这个我没有研究例,你可以去文档中心查看。

网友P:
ucos、freertos、RTOS等等都可以吗

都可以的呀,stm32U575主频160M跑操作系统,性能杠杠的。

网友Q:
这个可以的开发效率比较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可以的开发效率比较高了。

用RT-thread studio开发效率挺好的。非常方便,厂商在这方面,生态做得挺好的。

网友R:
RT- Thread会占用多大的ram空间呢

网友S:
RT- Thread studio支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RT- Thread会占用多大的ram空间呢

RT-Thread 主要采用 C 语言编写,浅显易懂,方便移植。它把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应用到实时系统设计中,使得代码风格优雅、架构清晰、系统模块化并且可裁剪性非常好。针对资源受限的微控制器(MCU)系统,可通过方便易用的工具,裁剪出仅需要 3KB Flash、1.2KB RAM 内存资源的 NANO 版本(NANO 是 RT-Thread 官方于 2017 年 7 月份发布的一个极简版内核);而对于资源丰富的物联网设备,RT-Thread 又能使用在线的软件包管理工具,配合系统配置工具实现直观快速地模块化裁剪,无缝地导入丰富的软件功能包,实现类似 Android 的图形界面及触摸滑动效果、智能语音交互效果等复杂功能。

相较于 Linux 操作系统,RT-Thread 体积小,成本低,功耗低、启动快速,除此以外 RT-Thread 还具有实时性高、占用资源小等特点,非常适用于各种资源受限(如成本、功耗限制等)的场合。虽然 32 位 MCU 是它的主要运行平台,实际上很多带有 MMU、基于 ARM9、ARM11 甚至 Cortex-A 系列级别 CPU 的应用处理器在特定应用场合也适合使用 RT-Thread。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何在APM32F107VCT6 上移植Freertos

管方有示例,也可以参照STM32正点原子的教程,非常容易上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RT- Thread studio支持的吗

RT- Thread studio昨天更新了  已支持这块开发板,也支持芯片单独新建工程,非常方便,你可以下载试下,体验非常好哦!

网友T:
在开发过程中,可以使用RT-Thread提供的trace功能实现输出调试信息吗

如果你用j-link,可以用debug功能,如果用DAP,就得用串口来打印日志功能。

网友U:
需要在RT-Thread的配置文件中定义使用的IO口,然后在初始化函数中对IO口进行配置。

网友V:
在初始化函数中,需要配置相应的中断,并为中断注册回调函数。回调函数将在中断触发时被执行。

网友W:
在移植RT-Thread时,需要根据目标硬件特性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优化

网友X:
需要使用RT-Thread提供的Cortex-M3或M4版内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需要使用RT-Thread提供的Cortex-M3或M4版内核吗?

极海提供RT-Thread的BSP包,只要按芯片下载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也可以用vscode等其他的编译器编写,用gcc的编译器编译,非常灵活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