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Multisim 简版教程

楼主(2023-03-12):
做单片机,经常需要外围电路,不知道好用不好用,还有是否满足需求,可以用仿真软件测试测试。这样不用搭建实际电路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是的,确实是这样,不懂一点模电,还有一些芯片的使用, 是不行的。

网友A(2023-04-11):
如果连npn都搞不懂的那可怎么办 有没有库里的推荐电路可以参考啊

网友B:
这种仿真软件测试得到的数据和实际运行的数据还是有一定偏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仿真软件测试得到的数据和实际运行的数据还是有一定偏差的

感觉上肯定也有 毕竟纯软件无法模拟硬件的那种实际运行情况 而且有时候有些参数是具有随机性的

网友D:
非常不错 但是因为各个参数都是一个范围 估计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非常不错 但是因为各个参数都是一个范围 估计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会不会给出一个最大概率的仿真结果呢

网友F:
感觉能在线仿真能极大的提高电路的成功率

网友G(2023-05-21):
楼主有相关的软件链接分享一下吗

网友H:
楼主的教程分享的很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