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NUCLEO-U575ZI-Q测评】红外+串口打印

楼主(2023-03-12):
我今天搞了一下红外,把PC10接到STM8开发板的红外腿上。
原理图:
STM32U5:

STM8:

主程序代码:
#include "main.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define TXBUFFERSIZE                      (COUNTOF(aTxBuffer)+4)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uint8_t aTxBuffer[] = "Key value:0x        \r\n    ";

/* Private variables ---------------------------------------------------------*/

TIM_HandleTypeDef htim1;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2;
u16 Interval_tim1=0;
uint8_t Data[8];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typedef void (* BSP_EXTI_LineCallback)(void);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SystemPower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TIM1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2_UART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static void MX_ICACHE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0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1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1 */

  /** Enable instruction cache in 1-way (direct mapped cache)
  */
  if (HAL_ICACHE_ConfigAssociativityMode(ICACHE_1WAY)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ICACHE_Enab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2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2 */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void HAL_GPIO_EXTI_Falling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 (GPIO_Pin == GPIO_PIN_10)
  {
                VS838_Receive_Handl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int8_t *)aTxBuffer8, 5, 5000);
}
static void MX_GPIO_EXTI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1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1 */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 PC10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EXTI interrupt init*/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10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10_IRQn);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2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2 */
}
void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1(uint16_t GPIO_Pin)
{
  /* EXTI line interrupt detected */
  if (__HAL_GPIO_EXTI_GET_RISING_IT(GPIO_Pin) != 0U)
  {
    __HAL_GPIO_EXTI_CLEAR_RISING_IT(GPIO_Pin);
    HAL_GPIO_EXTI_Rising_Callback(GPIO_Pin);
  }

  if (__HAL_GPIO_EXTI_GET_FALLING_IT(GPIO_Pin) != 0U)
  {
    __HAL_GPIO_EXTI_CLEAR_FALLING_IT(GPIO_Pin);
    HAL_GPIO_EXTI_Falling_Callback(GPIO_Pin);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u8 wan,qian,bai,shi,ge;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the System Power */
  SystemPower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MX_ICACHE_Init();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GPIO_EXTI_Init();
  MX_TIM1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HAL_TIM_Base_Start(&htim1);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if( VS838_receive_ok == 1 ) //Ò»Ö¡ºìÍâÊý¾Ý½ÓÊÕÍê³É
    {
        VS838_receive_ok=0;
                                aTxBuffer[13]=(uint8_t)(VS838_Receive_Data>>28);
                                if(aTxBuffer[13]>=0 && aTxBuffer[13]<=9)
                                        aTxBuffer[13]+=0x30;
                                else if(aTxBuffer[13]>=10 && aTxBuffer[13]<=15)
                                        aTxBuffer[13]+=55;

                                aTxBuffer[14]=(uint8_t)((VS838_Receive_Data>>24)&0x0f);
                                if(aTxBuffer[14]>=0 && aTxBuffer[14]<=9)
                                        aTxBuffer[14]+=0x30;
                                else if(aTxBuffer[14]>=10 && aTxBuffer[14]<=15)
                                        aTxBuffer[14]+=55;

                                aTxBuffer[15]=(uint8_t)((VS838_Receive_Data>>20)&0x0f);
                                if(aTxBuffer[15]>=0 && aTxBuffer[15]<=9)
                                        aTxBuffer[15]+=0x30;
                                else if(aTxBuffer[15]>=10 && aTxBuffer[15]<=15)
                                        aTxBuffer[15]+=55;

                                aTxBuffer[16]=(uint8_t)((VS838_Receive_Data>>16)&0x0f);
                                if(aTxBuffer[16]>=0 && aTxBuffer[16]<=9)
                                        aTxBuffer[16]+=0x30;
                                else if(aTxBuffer[16]>=10 && aTxBuffer[16]<=15)
                                        aTxBuffer[16]+=55;

                                aTxBuffer[17]=(uint8_t)((VS838_Receive_Data>>12)&0x0f);
                                if(aTxBuffer[17]>=0 && aTxBuffer[17]<=9)
                                        aTxBuffer[17]+=0x30;
                                else if(aTxBuffer[17]>=10 && aTxBuffer[17]<=15)
                                        aTxBuffer[17]+=55;

                                aTxBuffer[18]=(uint8_t)((VS838_Receive_Data>>8)&0x0f);
                                if(aTxBuffer[18]>=0 && aTxBuffer[18]<=9)
                                        aTxBuffer[18]+=0x30;
                                else if(aTxBuffer[18]>=10 && aTxBuffer[18]<=15)
                                        aTxBuffer[18]+=55;

                                aTxBuffer[19]=(uint8_t)((VS838_Receive_Data>>4)&0x0f);
                                if(aTxBuffer[19]>=0 && aTxBuffer[19]<=9)
                                        aTxBuffer[19]+=0x30;
                                else if(aTxBuffer[19]>=10 && aTxBuffer[19]<=15)
                                        aTxBuffer[19]+=55;

                                aTxBuffer[20]=(uint8_t)(VS838_Receive_Data&0x0f);
                                if(aTxBuffer[20]>=0 && aTxBuffer[20]<=9)
                                        aTxBuffer[20]+=0x30;
                                else if(aTxBuffer[20]>=10 && aTxBuffer[20]<=15)
                                        aTxBuffer[20]+=55;

        if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int8_t *)aTxBuffer, TXBUFFERSIZE, 500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VS838_Receive_Data=0;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if (HAL_PWREx_ControlVoltageScalin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MSI;
  RCC_OscInitStruct.MSIState = RCC_MSI_ON;
  RCC_OscInitStruct.MSICalibrationValue = RCC_M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MSIClockRange = RCC_MSIRANGE_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PCLK3;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M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Power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ystemPower_Config(void)
{
  HAL_PWREx_EnableVddIO2();

  /*
   * Disable the internal Pull-Up in Dead Battery pins of UCPD peripheral
   */
  HAL_PWREx_DisableUCPDDeadBattery();

  /*
   * Switch to SMPS regulator instead of LDO
   */
  if (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SMPS_SUPPLY)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PWR */
/* USER CODE END PWR */
}

/**
  * @brief TIM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TIM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1_Init 0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0};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TIM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1_Init 1 */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3;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Init.Period = 60000;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tim1.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if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1, &sClockSourc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2 = TIM_TRGO2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1,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TIM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TIM1_Init 2 */

}

/**
  * @brief USART2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USART2_UART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nit 1 */
  huart2.Instance = USART2;
  huart2.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2.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2.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2.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2.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2.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2.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2.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uart2.Init.ClockPrescaler = UART_PRESCALER_DIV1;
  huart2.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 (HAL_UART_Init(&huart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TxFifoThreshold(&huart2, UART_T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RxFifoThreshold(&huart2, UART_R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DisableFifoMode(&huart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nit 2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nit 2 */

}

/**
  * @brief GPIO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1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1 */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Configure GPIO pin : USER_BUTTON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VBUS_SENSE_Pin */

  /*Configure GPIO pin : PB15 */

  /*Configure GPIO pins : PA9 PA10 */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2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2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Period elapsed callback in non blocking mode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hen TIM17 interrupt took place, inside
  * HAL_TIM_IRQHandler(). It makes a direct call to HAL_IncTick() to increment
  * a global variable "uwTick" used as application time base.
  * @param  htim : TIM handle
  * @retval None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 USER CODE BEGIN Callback 0 */

  /* USER CODE END Callback 0 */
  if (htim->Instance == TIM17) {
    HAL_IncTick();
  }
  /* USER CODE BEGIN Callback 1 */

  /* USER CODE END Callback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vs838.c:
  1. #include "main.h"

u8  VS838_Status=0;              //ºìÍâ½ÓÊÕ´¦Àí״̬
u8  VS838_Receive_Count=0;       //ºìÍâ½ÓÊÕÊý¾Ýλ¼ÆÊý
u32 VS838_Receive_Data=0;        //32λµÄºìÍâ½ÓÊÕÊý¾Ý
u8  VS838_receive_ok=0;          //ºìÍâ½ÓÊÕÍê³É±êÖ¾

extern TIM_HandleTypeDef htim1;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2;

/*
********************************************************************************
            GPIO³õʼ»¯
********************************************************************************
*/
void VS838_GPIO(void)
{

}
/*
********************************************************************************
            ¶¨Ê±Æ÷³õʼ»¯
********************************************************************************
*/
void TIM2_Config(void)//¶¨Ê±Æ÷³õʼ»¯
{

}

/*
********************************************************************************
                          ºìÍâ½âÂë³õʼ»¯º¯Êý
********************************************************************************
*/
void VS838_Init(void)//ºìÍâ½âÂë³õʼ»¯º¯Êý
{
  VS838_GPIO();
  TIM2_Config();
}

/*
********************************************************************************
                          ºìÍâ½ÓÊÕÊý¾Ý´¦Àíº¯Êý
********************************************************************************
*/
uint8_t VS838_Process(void)//ºìÍâ½ÓÊÕÊý¾Ý´¦Àíº¯
{
  uint8_t VS838_num=0;               //×îÖÕ´¦ÀíºóµÄ¼üÖµ·µ»ØÖµ
  uint8_t Address_H,Address_L;       //µØÖ·Âë,µØÖ··´Âë
  uint8_t Data_H,Data_L;             //Êý¾ÝÂë,Êý¾Ý·´Âë

  if(VS838_receive_ok==1)          //½ÓÊÕÍê³É
  {
       Address_H=VS838_Receive_Data>>24;                //µÃµ½µØÖ·Âë
       Address_L=(VS838_Receive_Data>>16)&0xff;         //µÃµ½µØÖ··´Âë
       if((Address_H==(uint8_t)~Address_L))//¼ìÑéÒ£¿ØÊ¶±ðÂë(ID)¼°µØÖ·
       {
            Data_H=VS838_Receive_Data>>8;              //µÃµ½Êý¾ÝÂë
            Data_L=VS838_Receive_Data;                 //µÃµ½Êý¾Ý·´Âë
            if(Data_H==(uint8_t)~Data_L)                 //½ÓÊÕÊý¾ÝÂëÕýÈ·
            {
                  VS838_num=Data_H;                      //ÕýÈ·¼üÖµ
                  VS838_Receive_Data=0;
            }
        }
   }
   return  VS838_num;      //·µ»Ø¼üÖµ
}

/*
********************************************************************************
                          ºìÍâ½ÓÊÕÖжϴ¦Àíº¯Êý
********************************************************************************
*/
void VS838_Receive_Handle(void)//ºìÍâ½ÓÊÕÖжϴ¦Àíº¯Êý
{
  u16 Interval_tim=0;//Á½¸öϽµÑؼä¸ôʱ¼ä
  switch(VS838_Status)
  {
    case 0://µÚÒ»¸öϽµÑØ£¬¶¨Ê±Æ÷¿ªÊ¼¼ÆÊý
            VS838_Status=1;
            HAL_TIM_Base_Start(&htim1);                   //Enable TIM2
                           //¶¨Ê±Æ÷¼ÆÊýÖµÇåÁã
                                                TIM1->CNT=0;

            break;

    case 1://µÚ¶þ¸öϽµÑØ£¬¶¨Ê±Æ÷¹Ø±Õ£¬¶ÁÈ¡¶¨Ê±Æ÷¼ÆÊýÖµ
            HAL_TIM_Base_Stop(&htim1);
            Interval_tim=0;
            Interval_tim=TIM1->CNT;     //¶ÁÈ¡¶¨Ê±Æ÷¼ÆÊýÖµ
            TIM1->CNT = 0;                //¶¨Ê±Æ÷¼ÆÊýÖµÇåÁã
            HAL_TIM_Base_Start(&htim1);                   //Enable TIM2

            if( (Interval_tim>=12500)&&(Interval_tim<=14500) )//ÅжÏÒýµ¼ÂëÊÇ·ñÕýÈ·9+4.5ms
            {
                VS838_Status=2;                    //½øÈëÏÂһ״̬

            }
            else                                //Òýµ¼Âë´íÎ󣬴ÓнÓÊÕ
            {
                VS838_Status=0;
                VS838_Receive_Count=0;
            }
            break;

    case 2://¿ªÊ¼32λÊý¾ÝµÄ½ÓÊÕ
            HAL_TIM_Base_Stop(&htim1);

            Interval_tim=0;
            Interval_tim=TIM1->CNT;
            TIM1->CNT=0;
            HAL_TIM_Base_Start(&htim1);   //Enable TIM2

            if( (Interval_tim>=1000)&&(Interval_tim<=1300) )        //¼ä¸ô1.12ms ->0
            {
                  VS838_Receive_Data=VS838_Receive_Data<<1;
                  VS838_Receive_Count++;

            }
            else if( (Interval_tim>=2000)&&(Interval_tim<=2600) )   //¼ä¸ô2.25ms ->1
            {
                  VS838_Receive_Data=VS838_Receive_Data<<1;
                  VS838_Receive_Data=VS838_Receive_Data|0x0001;
                  VS838_Receive_Count++;

            }
            else//²»ÊÇ0,1 ½ÓÊÕ´íÎ󣬴ÓнÓÊÕ
            {
                  VS838_Status=0;
                  VS838_Receive_Data=0;
                  VS838_Receive_Count=0;
            }

            //³¬³ö½ÓÊÕÊý¾ÝλÊý£¬½ÓÊÕÏÂÒ»¸ö
          while(VS838_Receive_Count==32)
            {
                VS838_receive_ok=1;//ºìÍâ½ÓÊÕÍê³É
                VS838_Status=0;
                VS838_Receive_Count=0;

                break;
            }
            break;

    default :
            {
                VS838_Status=0;
            }
            break;
    }
}

void VS838_Demo(void)  //ºìÍâÊý¾Ý½ÓÊÕÊý¾Ý´¦ÀíÀý³Ì
{

    if( VS838_receive_ok == 1 ) //Ò»Ö¡ºìÍâÊý¾Ý½ÓÊÕÍê³É
    {
        VS838_receive_ok=0;

        VS838_Receive_Data=0;
    }
}

中断函数:
void EXTI10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XTI10_IRQn 0 */

  /* USER CODE END EXTI10_IRQn 0 */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1(GPIO_PIN_10);
  /* USER CODE BEGIN EXTI10_IRQn 1 */

  /* USER CODE END EXTI10_IRQn 1 */
}
效果图:

网友A(2024-01-12):
强光对红外有影响不?

楼主(2024-09-21):
红外是看不见的光,应该没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