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为何我用40MHz的晶体振荡器没有起振

楼主(2023-03-12):
使用经典起振电路如下图,实际晶振没有起振,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振荡无法启动或振荡停止、 实际振荡频率与标称频率不同、 振幅不足、 振荡频率的温度特性不正常

网友B:
可能是电路层面的原因,建议楼主在测试一下整体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路层面的原因,建议楼主在测试一下整体晶振

谢谢!问题找到了,晶振没有问题,应该跟电路设计有问题

楼主:
笙泉的mcu使用32MHz以上的Crystal时必须再并连一个3.3K左右的电阻才能够起振,这个问题也是咨询了一些官方给出的解决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笙泉的mcu使用32MHz以上的Crystal时必须再并连一个3.3K左右的电阻才能够起振,这个问题也是咨询了一些官方给 ...

楼主具体是如何添加的电阻呢?方便发一下嘛

网友D:
我看楼主这个晶振没问题呀,为什么要并联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看楼主这个晶振没问题呀,为什么要并联电阻?

这个问题貌似是跟MCU有关系吧,具体的还需要楼主讲解一下

网友F(2023-08-09):
电源电压和电流符合晶体振荡器的要求,并检查电源线路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G:
振荡器非常敏感,如果周围有强噪声干扰或者信号干扰,可能会影响振荡器的正常起振

网友H:
如果电源波动较大或出现噪声,可能导致振荡器无法起振。

网友I:
一、晶振外部匹配电容值不对。二、焊接有问题。三、程序时钟配置有问题。

网友J:
晶体可能损坏

网友K:
晶体振荡器本身的质量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L:
可能是因为软件问题导致晶体振荡器无法起振

网友M:
晶体振荡器的质量和性能会直接影响起振效果。

网友N:
如果工作温度超出振荡器的规格范围,可能导致振荡器无法正常起振

网友K:
参考振荡器的数据手册或规格说明,检查振荡器的引脚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O:
振荡器需要稳定的电源供应

网友P:
振荡器电路通常需要负载电容来稳定振荡频率。确保您正确选择和连接了适当的负载电容。

网友Q:
晶体振荡器需要正确的负载电容来启动和维持振荡

网友R:
晶体振荡器需要稳定的电源供应。

网友S:
如果振荡器的负载电容选择不当或未连接,可能导致振荡器无法起振

网友T:
振荡器通常需要连接到适当的引脚或电路中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U:
电源供应可能不足以驱动晶体振荡器

网友V:
电路中的滤波电容或其他元件的值是否正确

网友W:
更换一个新的晶体振荡器,看看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X:
建议更换为可靠的、符合规格要求的振荡器。

网友Y:
检查电路设计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P:
电路设计可能存在问题,导致晶体振荡器无法正常起振

网友Z:
确保电阻和电容的值符合规格要求。

网友AA:
这可能是由于电路的问题。

网友AB:
我认为晶体振荡器没有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并联电阻?

网友AC:
晶体振荡器自己的质量大概存在問題

网友AD(2023-09-08):
1、晶振外部匹配电容值不正确。

网友AE:
电源电压以及电流合适晶体振荡器的请求,并查抄电源路线是不是精确毗连。

网友AF(2023-10-11):
可能由于软件问题,晶体振荡器无法启动

网友AG:
如果电源波动明显或有噪声,可能会导致振荡器无法启动。

网友AH:
晶体振荡器的质量以及机能会直接影响起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