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Low Voltage Reset会用嘛?

楼主(2023-03-12):
当Enable LVR时会开启Low Voltage Reset,一般这个电压大约是在2.4V左右,如果您的Vcc低于这个电压时IC会做reset的动作。
而当您没有Enable LVR时Vcc大约在低于2.0左右会reset。建议:如果系统工作频率超过12MHz以上的话最好将LVR打开比较保险。

网友A:
低电压复位

网友B:
这个貌似跟硬件电路有关系,需要软件设置

网友C:
Low Voltage Reset学习的了,确实很实用

网友D(2023-07-22):
不稳定的电源电压可能导致欠压复位的误触

网友E:
保护机制,用于在输入电压低于特定阈值时自动将单片机复位。

网友F:
当单片机的电源电压低于其内部电压阈值时,欠压复位电路将触发复位信号,使单片机重新启动。

网友G:
外部电压监测电路的稳定性和精度对欠压复位功能的可靠性和精确性非常重要。

网友H:
通常,单片机提供了一个或多个可编程的阈值,以便根据具体的电源电压要求进行配置。

网友I:
在使用欠压复位功能之前,进行全面的测试和验证。

网友J:
有助于防止单片机在电源电压不足时出现不可预测的行为或损坏。

网友K:
当电源电压降至BOR阈值以下时,熄灭复位(BOR)发生器使系统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L:
根据单片机芯片规格和应用需求,选择适当的欠压复位电压阈值。

网友M:
监测上电复位不能单片机内部,因为小于这个电压单片机逻辑功能。

网友N:
主要用于单片机因为电源电压供电中电压波动或者有较大负载造成过流

网友O:
欠压复位功能通常需要外部的电压监测电路,如比较器或电压检测芯片。

网友P:
当电源电压降低到阈值以下时,复位信号应尽快被触发,并且在电源电压恢复到正常范围之后,复位信号应该保持一定的延迟时间才能释放。

网友Q:
单片机的欠压复位?

网友R:
欠压保护一般用的比较少,过压保护用的比较多,毕竟欠压单片机无法运行,过压得话就是对芯片有损害

网友S:
低压复位有助于单片机稳定运行以及保护

网友T:
这个低压保护很实用

楼主:
低电压复位这个用的比较少,确实能够保护芯片

网友U:
引用 网友D:
不稳定的电源电压可能导致欠压复位的误触

电源不稳定确实会误触发,但是不稳定的电源对芯片也有影响

网友V:
一般这个电压低于2.4V会打开低压复位电路

网友T:
如果系统工作频率超过12MHz以上的话最好将LVR打开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