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降低采样时间后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3-03-12):
#申请原创# #GD-FAQ#

问题
某客户反馈使用GD32F450VI的ADC时,当采样周期设置为56时,运行正常。当将采样周期设置为3时,使用DMA读取ADC寄存器一直为0,并且ADC ROVF标志位置位。

问题分析:
客户程序不能直接外发,根据客户所说配置单独测试,ADC0有9路通道,ADC1有4路通道,采样周期为3,工作在独立模式,采用DMA搬运。单独测试并没有发现问题。怀疑是客户使用其他外设和DMA抢占总线导致的,于是让客户关闭其他外设再进行测试,问题还是会复现。让客户将ADC配置、DMA配置以及main函数的内容截图发出,发现客户先进行ADC的初始化使能,再进行的DMA初始化使能。将初始化使能顺序调换后,问题解决。

结论:
客户先初始化使能ADC,再初始化使能DMA的情况下。若ADC采样周期较长,在ADC还未采集转换完成时,DMA已经完成初始化使能,此时DMA可以正确搬运ADC数据;若ADC采样周期较短,在ADC采集完成后发出DMA搬运请求,但DMA还未初始化使能完成,此时ADC就会发生溢出错误。所以在使用ADC+DMA时,要注意ADC和DMA初始化使能的顺序,要将DMA设置好后,再进行ADC的采样。

网友A(2023-12-21):
可能是因为周期太慢了,导致的数据采集不到了?

网友B:
你得调大点吧,不然咋采集啊?

网友C:
对,一般都是DMA先开启,再开ADC的

网友D:
这个不错,确实初始化顺序会影响程序运行的

网友E:
原来还有这个逻辑在里面,先开启DMA再配置ADC

网友F:
好像这个我听说过,都是这个顺序才行的

网友G:
遇到这种问题,确实头疼,因为想不到初始化顺序还会影响运行

网友H:
挺好,直接调整一下顺序就好了

网友I:
有些时候是这样,初始化会影响逻辑执行的

网友J:
你这也挺厉害,能知道改初始化顺序,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K(2024-08-16):
采样时间不足

网友L:
ADC的采样频率与输入信号的频率不匹配

网友M:
外部电路的RC时间常数(由电阻和电容决定)与ADC的采样时间不匹配,可能导致信号在采样过程中发生变化。

网友N:
检查并更新固件/驱动程序

网友O(2024-09-30):
DMA初始化使能的顺序,要将DMA设置好